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这样的配置该用多大的桨?

楼主(2009-06-17):
最近刚弄了一艘65cm的O艇,2858 2881KV 的水冷
电机
,70A的水冷电调,准备上4S1P的A123
电池
,请问各位大虾该用多大的桨?我现在有430、435的铜桨,435、438的塑料桨

网友A:
我建议你丛最小的开始试起,先换上去跑一会儿摸一下电机和电调烫不烫,温的就说明电机不吃力,很烫就说明你电机吃不消,就这么一个个的试最保险!千万不要上来就换大桨哦,有好多人就是这么吧船烧了的!

楼主:
谢谢LS2位的建议,谢谢
还想问一下,70A的水冷电调上4SA123能吃得消吗?

网友A:
你可以自己·算啊1S是3.3V 4S这就是13.2V完全没问题!不过你的A123要质量过关!现在有好多人反应A123烧了!那是因为卖家焊接电池的时候用的镍片太窄了。有大电流通过时就吃不消了,瞬间的高温会导致镍片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