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有记忆效应吗?

楼主(2009-06-17):
请问各位镍氢
电池
有记忆效应吗?需要放电不

网友A:
镍氢电池有记忆效应,但记忆效应比镍镉电池小。最好使用一段时间后深度放电一次。

网友B:
记忆效应不大,基本没有,楼上的说的对~~但建议用锂电了,现在锂电时代都到了,以前的产品尽量少考虑,但要注意锂电选择专用充电器

网友:
锂电都要革命了,用ni-mh的out了

网友C: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用一段时间放一次电最好了。

网友D:
跑F1E還是得用NIMH

楼主:
恩 我是买的遥控器上的电池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