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想飞纸飞机

楼主(2009-06-17):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两个
舵机
控制副翼,想实现在一个通道中控制这两个副翼舵机,用Y线连接,舵机连接方向相反,以便控制飞机的方向。
2.油门通道要和副翼(两个舵机控制)混控,实现推油时两个副翼都同时向上,起到升降舵的作用(不知道这种情况减油时,是不是两个副翼都向下,飞机高度会不会掉很多),这时候这个混控器怎么连?请高手指点。
3.郑州的新手,不知道混控器郑州那里有卖的。

网友A:
我也郑州的新手 有空一起玩

网友B:
用得着么 两个舵机 弄个V尾混控 就行 至于油门和升降混控 没玩过 建议不用
纸飞机很好飞

网友C(2009-10-06):
我也在玩纸飞机,这个我知道,我的控是天地飞6A,用两个舵机,直接使用三角翼混控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D:
6A可以用1,2通道混控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我也是郑州的~~~我的也是6C!~·LZ加我一起玩 5455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