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这样减少入门的投入吗?

楼主(2009-06-17):
本人是新新手,玩小3通着了迷,但米又少。打算买个800到1000的控回来玩一两个月的模拟再直接上450以达到减少投入。请问老手门这样的方法行得通吗?控就看中6EXHP和TDF老8通,这两个控哪个好点?主要是想玩玩电直和电固.

网友:
怎么玩模拟,都比不上直接玩机。至于什么机就看个人的需要了,我的只是消闲玩玩的,就准备买入004就可以了。 至于你发烧到什么程度,就自己决定了。

网友:
涉足450类的直升飞机,需要足够的资金来进行累计投入。基本上是5000以下难修正果(有超常的天赋除外)。

网友A:
玩直机千万千万别想着省钱,否则你会花更多的钱!~

网友:
模拟练好了直接上450可以的,手感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直机千万千万别想着省钱,否则你会花更多的钱!~ [/quot
正解!

网友:
没错。少投入先模拟。真控也别上的。

然后模拟加潜水,会4面悬停了再选个4通套机入门就可以了。也别太好的。为以后要换更好的打算。4通只是过度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一两月的純模擬會非常枯燥~有點失去飛的意義~
可以先入個四通單槳練練~最小投入是在直机是行不通~~對於老鳥們他們的最小投入是入401 ~入dx7~~
而對於新手門最小投入應該是不斷的模擬以及lama >004>山寨450 >450~是一步一步的~

网友:
先买一个好控,练好模拟器,再上真机,此乃捷径

网友:
直机就是耗米呀!最小的配件都是几十呀。

网友:
可以。1000买个dx6i,能让你玩遍直升机和固定翼,3d也没问题。

网友:
OK了 先模拟器 再上450 飞机调好问题不大

网友:
直机,跟鸦片一样 毒型慢满的释放。到头来一堆垃圾。却耗资无数,我半年来裤衩都舍不的买,全投飞机里去了

网友:
直机是毒P~冲动是魔鬼

网友B:
LZ的计划还是不错的,模拟器是入门省钱的唯一途径。
如果要打算长期玩下去,控要买好的,建议9通2.4G,基本就一步到位了。另外6EXHP应该是直机版的吧。

网友C:
直升机是所有航模中最有魅力的,也是最需要技术的!
同样也是最耗钱的,不怕你买不起,就怕你修不起!

想飞好直升机炸机是太正常不过了,
新手山寨机好机飞,区别不大,

淘宝上不是有种空机只要200吗?
一千元买它5架,轮流炸,先不修,5架炸完了再拼好机!

此乃最省钱的方法!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是所有航模中最有魅力的,也是最需要技术的!
同样也是最耗钱的,不怕你买不起,就怕你修不起!

想飞好直升机炸机是太正常不过了,
新手山寨机好机飞,区别不大,

淘宝上不是有种空机只要200吗?
一千 ...

网友:
16楼的注意不省钱啊 得买三个电机 三个电调 15个斜盘舵机 三个陀螺 三个锁尾 三个接收

网友:
靠~~~脑子糊涂了 算错了 ,是“ 五个电机 五个电调 五陀螺 五锁尾 五接受

网友:
19楼 20楼 你真的脑子糊涂了,晚上宵夜酒喝多了再来看帖的吧?!
你要买“五个电机 五个电调 五陀螺 五锁尾 五接受”干嘛?

难道你要同时飞5架飞机?
这个只需一套就可以了,这架飞机炸坏了换到另一架空机上再飞!

网友:
ls的,电子设备一套就够了,炸什么换什么

网友C:
一般你不切3D模式暴飞炸得特厉害,是很难炸坏电子设备的!因为电子设备都在支架中间,保护得很好!

你自己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你不切3D模式暴飞炸得特厉害,是很难炸坏电子设备的!因为电子设备都在支架中间,保护得很好!

你自己看图!

嘿嘿,连悬停都没练会的“高手”,又来忽悠新手啦?

电子设备,最容易坏的算舵机。炸鸡看RP,有时候运气好的时候辉胜都不会坏。但是炸多了,塑料齿基本上是凶多吉少。还有陀螺仪,运气不好的话会被副翼砍。电调烧掉的也时有所闻。

所以玩直机千万别图便宜,不然多付几倍的钱。

网友:
有,天天模拟器啊

网友:
还有就是只看别人炸鸡

网友:
呵呵 围观~!玩直机别想省钱...想省钱就别玩了...怕中毒~哎~

网友:
俺也是菜鸟

网友:
可以啊,不玩就行了!~

网友:
24 楼 我都能在家1.5*1.5米的地方悬停,还上了视频证实,
      而且还能做撞墙 失速自由落体,再180度调头俯冲,
      你说我悬停还没练会吗?

      你就说我说的炸机损坏件不对,不相信我说的,但那张调
     查表是别人在论坛的造就调查出的,这点你不能否认吧?

     你要学会最基本的一点,要尊重大家,尊重事实!

而且现在的450配件真的便宜了,木浆10元1对  副翼或尾桨3元1对 ,大齿4元1个 尾管5元一根,皮带5元,横轴或主轴都只4元。。。。。。所以不要用以前的眼光,看待现在的时代!以前炸1次的成本,现在可以炸N次了!

网友:
上450最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计划还是不错的,模拟器是入门省钱的唯一途径。
如果要打算长期玩下去,控要买好的,建议9通2.4G,基本就一步到位了。另外6EXHP应该是直机版的吧。

接7通足够了,油机也只要7通,个人推荐DX7,没别的要求光性能来说足够,接收也相对便宜

网友:
当你花1000元配齐后你会发现烧钱才开始~~~~

网友:
DX7好还是DSX7 好??
我也是想买个遥控先在电脑上练习
然后再买空机

网友:
推荐DX7,钱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错了 买好控玩模拟器  然后上450是错误地  (个人观点 高手指正)

为什么不买好控练模拟器呢    因为模拟器很伤控
好好的控  浪费在模拟上?   你可以买个二手TDF6A玩模拟哦 以后还能玩固定翼(成本50元够了)
还可以买个50元的模拟器遥控  专练模拟器  不能用在实际航模上(好处:不用电池  直接USB连接)

坚持下来  玩1个月模拟  然后上450  应该不会炸的  呵呵   因人而异
(因为你不光玩模拟 熟悉飞机操作,还要学习调机,如: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大桨平衡、消除双桨、十字盘水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慢慢长路!~~~~

网友:
还是450省钱,就是一次性花得多点以后会少花很多钱,比LAMA的配件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