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Y401能否用在坦克上?

楼主(2009-06-17):
坦克行走时特别是炮管上下抖动失真得厉害,不知GY401能否直接用上?

没玩机,不懂。

请多多指教!

网友:
LZ这样使用未免太浪费!

网友:
可以啊,完全的

网友:
真坦克就安陀螺仪了

网友:
没必要用GY401,使用便宜的陀螺仪就可以了,还需要一个高速的舵机。

网友:
0704就ok了,记得论坛里就有,还有视频

网友:
用2个陀螺,保持水平方向和俯仰角度

网友:
炮管垂直稳定,田宫不是有原厂升级件吗?53762,就是太贵。
水平稳定没有,演示视频里可看到,是手动控制的效果,差点被忽悠了。

网友:
跑管稳定还是能实现,上下左右的都可以。用锁尾陀螺的话,应该稳定的非常好。和真的坦克差不多。就是陀螺比较贵,便宜的也要150快呢。

楼主:
非常感谢LS的各位指点和帮助!

去找个来试试,当然,401太贵,拿来举个例子,不过好象也比田宫的便宜。。。:loveliness:

网友:
当然可以了  凡是模型上要控制轴转动的场合都可以用上陀螺
田宫的所谓炮管稳定器本质上肯定就是一陀螺而已

网友(2012-06-01):
回复 网友A:

怎么连接呢?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但是又懒得拆401下来,万一哪天又想玩直升机还得装回去。
想弄个kds820,不知道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坦克行走时特别是炮管上下抖动失真得厉害,不知GY401能否直接用上?

没玩机,不懂。

请多多指教!

楼主又要改豹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