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401+9257+65MG还可以怎么配

楼主(2009-06-17):
求购R146IP/401+9257/65MG,单个或成套都可以,要求所有东东均无故障,有意请留言或QQ50722287
另请问各位老鸟,新手还可以怎么配,(只练悬停)
最好能给个对应的参考价,谢谢:loveliness:

网友A:
旋停啊 KDS800 4只辉胜9g
怎么样?

网友B:
没钱的话,还可以这样:
辉盛金属齿X3 GL730+EMAX数码
效果当然差一些,不过看看口袋。。。我就是这样3D的

网友C:
看你的米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三位模友,准备先买3个9G舵,
另锁尾用什么好,现在二手区价钱大概在多少钱?
GL730+EMAX数码在多少钱左右?
另9G可以用来做尾舵吗? 新手,问的问题可能让各位再笑了,但
还请不吝指教

网友D:
450用JB08陀螺,配262HB或者MD922。
斜盘3个辉盛OK。

网友E:
Pg800+9254+202

网友F(2009-11-25):
KDS800 + MD922
很好哦

网友:
520+9257,212*3也不错

网友G:
起初,我正是配401+9257+65Mg,后来看有点贵,但当时不懂,图个放心。
现在如果再来一次,我会这样配:
KDS800+D262HB+北田2212*3。

网友:
我的401正在路上 还不知道配什么尾舵机呢 真头疼啊 都是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