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知道这东东?

楼主(2009-06-17):
那位大侠知道型芯用的什么材料,大概耐温多少度?[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8228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这是橡胶材料

炼好胶后放入模具内上平板硫化机压合高温后成为橡胶件

网友:
好!
长见识了, 这种浇铸装置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炼好胶后放入模具内上平板硫化机压合高温后成为橡胶件

感觉好象只加压没加温啊,橡胶件也不耐高温,我猜想是硅橡胶(一种树脂),但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种用法的。

网友:
硅橡胶耐温300度,铸铝要700度,这种软模具还是第一次见,如果是铸锡就没疑问了,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是不是~~~石磨

网友:
这是在加工小饰品,用的是低熔点软金属,可以用刀修,然后电镀

网友:
铂金橡胶,可以耐200度左右的温度,可以用来加工锡和锌,还可以用来翻制密纹唱片

这个视频没有加温加压吧,只是放在离心机上靠离心力把液态的金属甩进流道

网友:
 软的就是像胶吗?
本身就是树脂泥土混合物...

网友:
用原子灰翻模很好 而且耐高温

网友:
有参考价值。

楼主:
已查到是硅橡胶模具,国内找到最高耐温的是意大利和比利时硅胶,耐温摄氏750度10秒。资料称有耐温1000-1500度的但没找到。石家庄有厂家买铸造铜和铁的硅胶,但没有耐温数据,怀疑中

网友:
全论坛的革命群众坚决支持楼主的探索,一定要找到耐高温的硅胶.到那时铸铝铸铜很简单,铸铝铸铜不是梦.

网友:
支持楼主的探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