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RO可能出现的缺陷!!!我莫明的处炸!!

楼主(2009-06-17):
昨天中午我在用我的PRO练习对尾悬停,本人是新手,入魔不到1个月,新机PRO还没1周,悬停了不到20次!在对尾悬停中,突然飞机失去控制不幸炸机。炸机后检查发现因主轴螺丝断裂导致炸机,中联的一个插销断掉!本人认为YT450PRO的主轴螺丝有问题!
1:因本人是新手,装机调试都是本地的资深模友帮忙搞定的!主轴螺丝肯定上过螺丝胶。
2:本人还在对尾悬停阶段,不可能做暴力的动作,只会对尾悬停。
3:正常对尾悬停是主轴螺丝断裂,中联跑出才会断掉一根插销。如果是炸机导致螺丝断裂,那么主轴会弯,中联的插销不会断。
以上是我自己分析的原因,说出来与大家探讨下!!!
我是真的很喜欢PRO这款机,这机飞起来真的很稳,新手的我都敢上!但我的PRO处炸就这么的。。。。。。。。。
我上传事后回家照的PP,可能不是很清楚,但能看的出来!
忘各位模友帮我分析一下!其他模友的PRO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照片等于没有哇,,,

网友:
焦距没有对准,请用微距模式

网友:
哥们,你应该是刚玩飞机吧,中联上面那个螺丝是每炸必换的,你肯定是不经常换
亚拓这个螺丝用的是最高等级12.9的,但是再nb得螺丝炸下来也会变形的
再飞几次很容易断的,亚拓这种旋翼头除了700,每炸我是必换这颗螺丝,每次飞之前也要检查的

网友A:
之前一只亚拓原厂的主轴螺丝差点就断,成S形,幸好我检查得仔细,换掉了。亚拓原厂的皮带也不行,建议楼主换山寨的

楼主:
我没说清楚吗???
我这个首炸!是在悬停的时候断掉的!不是炸机落地断掉的!!

网友:
...那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炸鸡,然后螺丝断成3截?
要说空中飞断螺丝我真是没见过

网友:
断了正常,PRO的中联加长了,吃的力更大。用好点的螺丝,上螺丝胶

网友:
螺丝硬度高并不代表就耐炸,越硬的反而有时就越脆

不要迷信12.9超高硬度...........选用硬度稍低但有韧性有延展度的不锈钢螺丝,即便飞成S形也总比半空断掉好得多,炸机也可以对中联起到一定的保护...........
带两把小钳子去五金电子市场去挑就OK了........勤换螺丝才是正确的。

网友:
难道是冰冰啊

网友:
楼主真是提前碰到了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轴上的那颗插销螺丝,所受扭力很大,一般情况下不会断,发生炸机时,很容易变形或断裂。一般悬停都断了,那需要很好的运气了。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B:
要是是在飞着的时候断掉的,那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主桨拽着中联就飞出去了,你的JJ有折情况吗??没有吧,没有那就不是那颗螺丝的问题,是炸J的时候炸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是在飞着的时候断掉的,那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主桨拽着中联就飞出去了,你的JJ有折情况吗??没有吧,没有那就不是那颗螺丝的问题,是炸J的时候炸断了,
分析透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是在飞着的时候断掉的,那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主桨拽着中联就飞出去了,你的JJ有折情况吗??没有吧,没有那就不是那颗螺丝的问题,是炸J的时候炸断了,
平衡杆穿过中联呢,会飞出去吗?

网友:
我的是每炸必弯,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只亚拓原厂的主轴螺丝差点就断,成S形,幸好我检查得仔细,换掉了。亚拓原厂的皮带也不行,建议楼主换山寨的

PRO哪来的皮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是在飞着的时候断掉的,那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主桨拽着中联就飞出去了,你的JJ有折情况吗??没有吧,没有那就不是那颗螺丝的问题,是炸J的时候炸断了,

正解

网友:
对于这个螺丝,我上次一个模友的GF就是出现过一次,他是大齿盘那里断成三节了,飞的时候很不稳定,油门要80%才能离地,以为是电池问题,换了电池还是不行,最后才发现是螺丝差不多要断掉,吃不住力~

网友:
PRO的中联改了设计,不象SE那样主轴插到台阶位就停止了,炸鸡可以抵消部分剪切力,螺丝弯比较多;PRO可以多进去1.5mm,这导致炸鸡时螺丝直接受剪切,再好的螺丝这样剪切也受不了。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螺丝每炸必换的,不要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衡杆穿过中联呢,会飞出去吗?

平衡杆是穿过中联但并不穿过主轴!

网友D:
LZ

在飛行過程中聯和主軸中間的螺絲斷了,我想您會看到竹蜻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在飛行過程中聯和主軸中間的螺絲斷了,我想您會看到竹蜻蜓的

这是碳铝蜻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是在飞着的时候断掉的,那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主桨拽着中联就飞出去了,你的JJ有折情况吗??没有吧,没有那就不是那颗螺丝的问题,是炸J的时候炸断了,

你是傻!还是苯呀!我都说了我是新手,我当时的飞行高度不到1米的悬停。中联就是飞出来了!你看看中联的插销是怎么断的!不知道情况就不要瞎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

在飛行過程中聯和主軸中間的螺絲斷了,我想您會看到竹蜻蜓的

也有可能不会马上飞出还有连杆,因为主轴固定螺钉断裂后,旋翼失速,飞机立马就往下掉了。我有一次也是这个螺丝断裂(前次炸鸡后没检查过),不过是在地面准备起飞,给油主旋翼轻微转动,继续加油没反映。后来发现这颗螺丝断裂了,主轴空转。

网友:
我还准备买pro的,自己的山寨450也就是那次翻3D的时候炸机了那颗螺丝才断成3截,其余没有断过,看来pro还是晚点再买的好~

楼主:
说实话PRO这JJ还是很不错的!我发这个贴是想和大家交流下!

网友:
yt的精度不错,这个偶知道,就是说pro飞起来跟450se V2有什么显著地区别吗?》在操作上,稳定性上?
我买pro也只会飞航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不会马上飞出还有连杆,因为主轴固定螺钉断裂后,旋翼失速,飞机立马就往下掉了。我有一次也是这个螺丝断裂(前次炸鸡后没检查过),不过是在地面准备起飞,给油主旋翼轻微转动,继续加油没反映。后来发现 ...

中聯的插稍有變形嗎?C連桿有變形嗎?

楼主:
我的新中联已经换好!断掉的自己想办法修复。。。。。。。
炸机损失了中联一个,主轴一根,前伞齿一组,其他都完好!!!!
  话说我的第一次炸机损失也不太大!!!!

网友:
亚拓的螺丝是不好,我的500ESP会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