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虎一组装与你分享...终极完结编

楼主(2009-06-17):
今天开葙拍了点照片与大家分享,再组装了底盘部份,说说这部份组装心得及意见,组装簧片扭力杆有点费力 ,那个自锁式的摇臂与轴套间僚也不小,轴套也短小,在長时间越野行走,沾了沙泥便会加速增大间隙,这个设计该改良吧,底盘防水防尘也不佳也不易改造,铝质底盘与朔料侧板接合处易藏沙尘清,理也不易,防水防尘改造不及hl虎易

顺解拆田的齿葙,齿葙齿轮用了四种不同物料,首二级是朔料(尼龙?)再便是铜齿与合金齿,出力轴的小齿钢的,不知是否与出力轴一体成形,每个齿也有独立可換式铜轴承,该齿葙共用了六组齿轮组成,实测转数..在7.4v下测得约300转.

网友A:
要是虎一也分享就好了!! 出力轴不是钢的,比较脆,上次我的M4寄过来的时候就被压断了,后来用钢车了一条,因此LZ要注意不能横冲直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虎一也分享就好了!! 出力轴不是钢的,比较脆,上次我的M4寄过来的时候就被压断了,后来用钢车了一条,因此LZ要注意不能横冲直撞的
淬火过头太硬了便易断,你m4那个出力轴小齿能分开吗

网友B:
不敢看了 ....都想把我的HL老虎从11楼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淬火过头太硬了便易断,你m4那个出力轴小齿能分开吗

可以分开,根据某机械人士的鉴定说不是钢的

网友:
亮闪闪的底盘------------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敢看了 ....都想把我的HL老虎从11楼仍下去
——空降虎啊!
看了田的坦克,感觉真是不一样啊!

网友:
 ,持续关注。。。。。。等着看图片

网友C:
坚固的金属底壳!
好象扭臂和扭杆轴也是金属的?合金模铸的?
我的L2A6都是塑料的

也收了一个二手的田宫M26的波箱,用来改装HL的M26 ,好象跟这个一样的,就是不带输出轴,自己比照HL车了两根。
请问一下,波箱输出轴上方还有两个孔位是多余的吗?因为我那个刚买回来时此位置是有根短轴(没伸出去的)带着那个输出轴小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坚固的金属底壳!
好象扭臂和扭杆轴也是金属的?合金模铸的?
我的L2A6都是塑料的

也收了一个二手的田宫M26的波箱,用来改装HL的M26 ,好象跟这个一样的,就是不带输出轴,自己比照HL车了两 ...
合金模铸的,主轴上有二个孔没短轴的,这二个孔是给不同车种配输出轴用,据我知,田m26齿葙主轴不是直接帶动刺轮的,还有个齿轮带动刺轮的出力主轴齿轮

M26

M26

M26

M26

网友:
实际上M26 的齿轮箱 和tiger1的齿轮箱尺寸是不同的

网友D:
豹2a6都是塑料的,虎式真强大

网友E:
楼主,别装啦,建议塑料件喷涂好了再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豹2a6都是塑料的,虎式真强大

田里面只有 豹2A6是塑料的,其它M4 M26 TIGER KING 等全都是这样的380金属齿轮箱,但是豹2是540的马达,而且是双流。

迟早会收部2战德系的,一直在虎,虎王间犹豫,非常喜欢防磁,而虎1只有后期有防磁,可是虎王的金属配件又太少了。纠结i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别装啦,建议塑料件喷涂好了再装。

这位老大也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田里面只有 豹2A6是塑料的,其它M4 M26 TIGER KING 等全都是这样的380金属齿轮箱,但是豹2是540的马达,而且是双流。

迟早会收部2战德系的,一直在虎,虎王间犹豫,非常喜欢防磁,而虎1只有后期有防磁,可是虎王 ...

我建议你这米人直接包养所有的田宫1/16,要是精力不够,可以放我这散养

网友G:
口水流了一键盘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生产防水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口水流了一键盘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生产防水键盘了。

强

网友:
齿轮箱真不错....

网友A:
LZ这几天进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几天进展如何?
正组装及局部喷涂

网友:
 ,看到新进展咯。。

网友:
又渋黄!这么喜欢黄色的?

楼主:
今天进度  整个战车涂装主色,便用了6小瓶郡士39号泥黄,共78元,还有稀释液及迷彩色及其他配色共3小瓶吧,便是合共9瓶,涂料耗费約150大元

网友:
很黄,很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金模铸的,主轴上有二个孔没短轴的,这二个孔是给不同车种配输出轴用,据我知,田m26齿葙主轴不是直接帶动刺轮的,还有个齿轮带动刺轮的出力主轴齿轮

多谢回复!
我是用来改HL的,只能直接连接刺轮,没办法

网友:
今天进度 整个战车涂装主色,便用了6小瓶郡士39号泥黄,共78元,还有稀释液及迷彩色及其他配色共3小瓶吧,便是合共9瓶,涂料耗费約150大元

按我家里的话,牛都买了还在乎牛绳

楼主:
续进度.....与hl虎比较,大体上是差不了多小,原履帶長了点,需拆下一小块,减震较hl改造後硬点,车身高度较hl高了点也長了点点

网友:
很黄.很暴力..........
口水......

网友A:
LZ准备开动物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准备开动物园了
还欠个虎王啊

网友H:
楼主履带装上后是多少结?我的是92节松紧合适,而真车是96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履带装上后是多少结?我的是92节松紧合适,而真车是96节。
原车96节,给我去掉一节,共95节,hl虎96节,原97节也给我去掉一节 每节履帶長度,田的11.5mm HL的10.8mm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车96节,给我去掉一节,共95节,hl虎96节,原97节也给我去掉一节

哦,我的应该是94节合适,感觉此车全部装好后整体有些下趴,要两块电池板若叠放一侧导致影响整车姿态,似乎还是号手的看起来威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我的应该是94节合适,感觉此车全部装好后整体有些下趴,要两块电池板若叠放一侧导致影响整车姿态,似乎还是号手的看起来威风。。
用一块4000ma锂电较好,只有約250克

楼主:
快完工了

组装快完成了,还欠迷彩涂装,内装也比较紧凑,没太多空间,还是可以放下一块10000ma 15c锂电 那个音葙也占了不小空间

楼主:
田虎试车视频

没心情涂迷彩 先把电路搞定,试看效果怎样,操控性确不错,音效真的爽,缺点没有摇控起动功能,一打开接收开关便启動,也没摇控熄火,音效是有的,美中不足,要自己diy了
炮塔迥旋上下是比例速度,光打舵是没反应的也不会原地迥旋,原地迥旋要打尽舵再配合油门作快慢迴旋,不打尽舵只能快速左右拐,与V尾混控及HL的不一樣,齿葙真的没燥音 幔速性良好,但380马达力量有点小,慢速过障力量不足,音效就一级捧,那个功放大约有2-5W吧,还有那个強磁5W音葙,这段视频錄取时,音量約在1/3吧,初开车还给吓了一跳,巨响啊 ,不能连续发炮及机枪,可设定5或9秒後发一次,机枪也不能持续发射,長按发射机枪,约10秒便自动停,要再按才可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1021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心情涂迷彩 先把电路搞定,试看效果怎样,操控性确不错,音效真的爽,缺点没有摇控起动功能,一打开接收开关便启動,也没摇控熄火,音效是有的,美中不足,要自己diy了
炮塔迥旋上下是比例速度,光打舵是没反应的也不 ...

 很不错。
比较起来,觉得TigerI的音效混控板的性价比真是相当高 ,音效几乎相似,功能更多,有遥控启动,熄火,光打方向舵就能原地回旋,舵量控制回旋速度。配合小号手虎,一点不输田宫虎,除了不是金属底盘。
感觉轮子这样涂迷彩转起来很不好看,太花了。

楼主:
如tiger1的音效与田的相当,确是性价比较高,還可配不同电调,有无刷也行 ,不知真实战车迴旋转向是那个模式,感觉田的很不错转向不會加或减慢速度,不似v混控转向会有点加速,hl就不用说了
慢速过障还是我改那无刷的強 还较喜欢倒退不用打反舵

网友:
路过,恭喜lz新坦克出厂!

网友:
嘿嘿,N久以前也想入手田的Tiger

楼主:
终极完结编

把迷彩也涂了,顺手将它洗一扁,效果还不错  没那么王了 ,这个田虎的分享也告终了,日後拍些野外跑视频,再与大家分享
前四幅还没洗的,後四幅洗了

网友I:
老虎屁股后面有空气滤清器,是早期虎,而且楼主还没把连接软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虎屁股后面有空气滤清器,是早期虎,而且楼主还没把连接软管装好!
还有小部件没喷涂,还要干多二天呢

网友:
 兄弟的涂装手艺真不错!

网友:
所有部件喷涂结束了,再发点图片上来欣赏下哦

网友:
坦克真不错,要是哪天能捡一台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大面积的底漆喷涂,不如用喷罐方便。

网友:
2009年6月精华贴纪念品

网友:
TX的款式真不错,我喜欢肥都大耳的直机

楼主:
怎不是战车汗衣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J(2009-08-06):
LZ 你这个虎1好像跟田在2001年推出的有差别(比如波箱,还有电调安装的位置......),请问LZ说明书要求使用两节7.2V电池还是一节,给了一个使用单一电池的共用接口吗?

网友:
LZ的涂装功力深厚,太漂亮了

真要多多向你请教!!!

网友(2009-09-22):
我的田宫虎1可以遥控着车和熄火啊。音效确实震撼,不过我略嫌它不够低沉,所以用块薄棉纱唔着喇叭口,好像效果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 你这个虎1好像跟田在2001年推出的有差别(比如波箱,还有电调安装的位置......),请问LZ说明书要求使用两节7.2V电池还是一节,给了一个使用单一电池的共用接口吗?

前后生产的是有区别的,后生产的采用新的波箱,更密封,减速比更大些

网友:
又中毒了

网友:
实在抢眼 金属本色 让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