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有两块子发高烧,有救不??

楼主(2009-06-17):
今天去飞飞机,从空中掉下来掉在草上了,结果电调就不行哦,今晚试了下接收器是好的,大家看下还能修不??我的是新西达30A电调,块子型号好像是:K351-lf50A

网友A:
 xxd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

网友B:
我有个好盈也这样,关注一下。

网友C:
换成KIA7805,线性稳压的BEC输出

网友:
有救,两棵7805三端稳压管并联的

网友:
你要检查下后面电路是否有问题,一般来讲如果不是负载太大的话稳压管温升不会太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

你在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哈,怎么处理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好盈也这样,关注一下。

你的也这样哈,怎么处理的哦,不换了个块子还是换了根电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KIA7805,线性稳压的BEC输出

多少钱一个哦???

网友:
板內部短路.我以前也試過,基本沒修.

网友:
能用先用,坏了再修

网友:
坏了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