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九鹰小lama球头断了

楼主(2009-06-17):
我的九鹰小lama球头断了,配件不知道好不好买?

网友:
这是平衡杆吧,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A:
这种飞机也能摔烂,太强了

网友:
   看圖不清楚,好像是断了平衡杆!

一般改用長度、相約的鋼枝就可以了,而且以后不會断!

网友:
应该是摔在地上没及时关闭“油门”所致!如果你在上海请在周三下午到建国路陕西南路卢湾区少科站大厅来我们在那里飞。

网友:
少科站大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机也能摔烂,太强了
不烂的话人家就不用卖配件了,不好意思了,是家里小孩玩断的,当时已经和他说要小心玩了,结果轻微碰天花板就断了

网友:
这个飞机仿的真好 !

网友:
这也能飞坏 lz技艺高超啊

网友(2009-07-19):
大家表打击lz
坏了很正常。买新的平衡杆,或者自己动手换钢丝

网友:
那小飞机的平衡杆很脆弱的哈 对面一小孩在我这里买的 一天就撞坏3根 全是撞天花板

网友:
我的一样   两边都是和你一样  同一个地方   这是个结构弱点

九鹰应该学习蓝箭  采用软轴设计

这样的话我教楼主一个办法,用小香水瓶里的软管吧2头套起来,点502固定,虽然有些自然下垂,但是转起来就好了,注意配一点重,不配也没有关系,震动不大,下次再断了可以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