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450之二:UBEC测试5A通过峰值8A保护

楼主(2009-06-17):
两年前在网上买的TDK 3.3V DC-DC
用料真是足呀,为了解决电调发热问题,决定用外接UBEC啦.
首先测试了下,这个模块输出3.3V 峰值电流3A,输入最高到18V(没冒烟,没再往上加了)
要用到450上还要做以下改动:
1\电压调整到5~6V
2\电流扩大
3\突发保护时间增长.
花了几个小时,搞清楚了电压调整电路\电流保护电路\峰值保护延时电路.

用料真是足呀,TDK的DC-DC模块

用料真是足呀,TDK的DC-DC模块

边改边测试

边改边测试

电压电路改好了,设置为5.8V

电压电路改好了,设置为5.8V

电流测试,连续输出2.5A时的发热情况,可以接受

电流测试,连续输出2.5A时的发热情况,可以接受

厚度11毫米.重量还没称

厚度11毫米.重量还没称

楼主:
最终测试完成了,成绩:连续5A(需要上散热片),峰值8A(8.5A就保护啦),输出5.80V.电机启动保护延时,约300ms.
输出可以带动我的翼龙有刷480电机配浆,
也可以带动我的油机启动器.
我想用在450上应该不需要外加散热器即可应对啦

网友:
不错哈 功课做得真足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450了 450还有几天才能到货哟

网友:
 450...随便搞个带ubec的电调都轻松应付啦,还搞这个。。小机要减负啊

网友:
他是要暴力飞行的。糟老袁带坏了,,,,

网友:
哈哈。。。看了这个我得再次感谢83上将送我的5A   UBEC

楼主:
终于上机了,到目前只飞行了13个起落,每个起落8分钟,没啥问题,UEBC基本不发热,电调温度也比较低
当然我只飞了航线和悬停,电机齿用的12T。
看来是按我的想法如期实现了,真高兴。

网友:
看着像非耐克斯的机器^_^

网友:
 这个没话说,我是亲自摸了龙龙的JJ的,不热

网友:
象龙龙学习,山寨UBEC,清凉一夏,哈哈

楼主:
哟。比我的改的彻底哟,连电调上的78L05都取了。夏天到了,加强散热保护电调。
另外我那天没带头罩飞的,风能直接吹到电调上。温度低。
带头罩飞了两个起落,温度稍微要热点。
专门去测试了下450的温度(不带头罩温度,下午有点小小太阳)
用电流表测了悬停电流13.5A
飞完8分钟后电机温度50.5(表面)
电调温度43
电池温度40.5
UBEC温度36.2
环境温度32.5°

网友:
7805的电压范围不理想,留着也是鸡肋。

网友:
我今天早上试飞锁尾没问题了,双奖还是没解决。
具体情况是小油门没双大油门双,有点想不懂。
在断电机看螺距的情况发现十字盘3个舵机启动时间不一样,有先有后。
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