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管如何防锈

楼主(2009-06-18):
   哪位高手有方铁管防锈(潮湿地方)的好办法,如果刷漆,
防锈漆 银粉+清漆 和 普通油漆 哪个效果最好。谢谢

网友:
到喷塑厂喷塑比普通油漆好很多

网友:
不考虑成本,镀铬吧,防锈还漂亮

网友:
干护阴的蝈蝈是内行
堵两端,碱除油,酸除锈之类的预处理LZ都会,如果在潮湿地方不热镀锌的话,
1好的防锈漆最好,3年
2银粉也是防锈漆的一种,次之,1年
3普通漆,半年
要用10年, 最好用达克罗,船用高锌漆也行
还是用不锈钢吧,202的不行,必须达标的304或316

网友:
酸洗除去表面锈迹和油污后镀1MM厚黄金或白金,保证二十年不锈

网友:
外部刷防锈漆,再刷你需要的颜色,两端用比管壁稍厚(便于焊接)的铁板焊严,这样内部就不会烂了!

网友:
要10年,上不锈钢管吧。

网友:
上点红色访锈漆 在上点随便的就OK了 船都这样刷  也很耐用/

网友:
 现在做一些铁活还做防锈吗?都是干表面活,外面喷点油漆(还说什么这种一起本身就有防锈功能),钢管里面根本不会给你喷漆的。比如我们这里的“铁艺墙”不到10年,基本都出现锈漏的洞了。再说,现在盖的大楼没几年不也是的扒了吗?你就省点钱吧,铁管里面就不要喷漆了。

网友:
外刷防腐,空腔注蜡!

网友:
用硼酸洗干净,镀锌,再喷塑。10年包不烂。

网友:
沙发!先用钢丝刷把方管上原来的锈打掉,然后用松节水清冼!!最后再刷防锈漆,干了后再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