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收放起落架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18):
请教一下,我的25级小甲醇固定翼,DX6i控,现在用辉盛MG995做起落架的收放舵机,收放起落架的时候动作速度很快很暴力,感觉特别失真,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收放的动作慢一点(例如放下或者收起起落架的动作在3-4秒内完成)?通过对控的设定还是使用别的什么元件?或者说改用专门的收放起落架舵机动作就没有这么快了?

网友:
要用控设,DX6i设不了

网友A:
有个比较伤舵机的方法,就是加大起落架活动部位的阻力。

网友B:
DX6i设不了,9X2可以。

楼主:
哦哦……用控,那没办法了……等换了控再说……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DX6i设不了,9X2可以。

9x2 怎样设,能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比较伤舵机的方法,就是加大起落架活动部位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