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我的玩具船和别人的互相干扰.怎么办?

楼主(2009-06-18):
双桨.无舵.长800mm.现在遥控40mhz.船和别人的互相干扰.想只改遥控.行吗?请前辈指教.谢了.

网友A:
你是几百块的模型玩具的话,是没有可以更换遥控晶振的地方的!所以想不相互干扰除非别人换晶振!

网友B:
改成频率不一样就行,楼上正解

网友C:
干脆换个控。加个电调。一个舵机!这些东西你以后玩其他东西都可以用。不怕浪费!

楼主:
虾哥在广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