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一下......飞科达....

楼主(2009-06-18):
最经一直很忙...都没有空玩了...
之前买的B6出现了问题,心理很恼火.充电器这个东西.坏了.要修理还真难找的能修理的...还好一个TX告诉我,飞科达能修理...
致电飞科达.联系之后验证不是山寨B6后./直接邮出..没有过几天我都忘记这个事情了..飞科达谢MM电我.说修理好了..要邮局回来.核对地址..
我问修理费用.说"没有",我说"真没有"..谢MM:"真没有"确定之后..
收到货..不错..很好...问题都解决了...

总结出:买行货还是有保证的...目前还有一个山寨充电器,挂了..都不知道杂处理....

网友A:
我的B6和LZ的一样也是行货  不过刚买不久 一切还很正常  请LZ说一下你的B6哪出问题了  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网友:
这个充电很烂的,我的已经把壳子都拆掉了(按钮掉了找不到了,带着壳子不能按按钮了)。吹的那么好,两年前花了我500多米买的。做工超级烂,螺丝都是自攻的,壳子上连扣都没有。充锂电还凑活,充氢电没有几次能一下充满过。就因为这个之前收了人家一组二手氢电池还以为电池的问题,误会一场。

网友:
确实不错哦,我买了个新款的b6,平衡很好哦,下次上个图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B6和LZ的一样也是行货  不过刚买不久 一切还很正常  请LZ说一下你的B6哪出问题了  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这个充电器呢?价格是不错的.质量一般..平衡还是不错的..充电时候尤其要注意散热..MOS管特别容易烧掉...还有就是.程序可能有点问题,这个不懂,是飞科达给以解决的...

网友:
imax的東西性价比和質量也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呢?价格是不错的.质量一般..平衡还是不错的..充电时候尤其要注意散热..MOS管特别容易烧掉...还有就是.程序可能有点问题,这个不懂,是飞科达给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呢?价格是不错的.质量一般..平衡还是不错的..充电时候尤其要注意散热..MOS管特别容易烧掉...还有就是.程序可能有点问题,这个不懂,是飞科达给以解决的...
谢谢 FG8722指点  我每次充电时都把B6    电源适配器放在电风扇前  手感几乎没什麽温度  看样子这种做法是对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