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能力强的高手们进来逛逛

楼主(2009-06-18):
摔机了!
发动机
输出轴有点变型了 三叶的S91AR2 。请问高手们用什么方式自己修正得到最好的修复效果! 变形不很严重!有点弯曲!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A:
换轴 因该有配件的

楼主:
配件有!昨天在网上问了一下!新曲轴100块!如果那样的话不如把现在的这个曲轴的汁都榨干再换!

网友B:
 我有个三叶4冲,曲轴弯了,但是貌似震动更小了,我就不管了,继续用,哈哈,爽

网友C:
好ㄚ~~~~繼續用 再來就是偏心共振 影響油氣比 再來就是大軸培零磨損 再來就是影響上死點 點爆走位 再來有一天 天上飛時 在不應該的位置死火 然後輕則修修補補 重則 整架換掉 省事 ~~~~~!!!!!

网友D:
换轴就好了

网友E:
曲轴弯了不好调直啊,换新的吧!

网友F:
我的OSwww.baidu.com发动机轴是歪的,照样飞,而且是吊机的
我的OSwww.baidu.com发动机轴是歪的,照样飞,而且是吊机的

网友G:
继续用着,榨干再换,震动不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