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CCPM舵机和接收机连接问题!谢谢

楼主(2009-06-18):
我以前飞雷虎50,
舵机
和接收机连接是按照
遥控器
说明书连接的,JR9X2的遥控器,朋友买了个亚拓600的飞机,CCPM的十字盘对尾看有左,右,后,三个舵机,不知道分别插到接收机的哪个位置,谢谢!

网友A:
左右1、6通道,后面2通道。

网友B:
9X2...是2 3 6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