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FPV请教各位,关于画面老是黑频丢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06-18):
今天第一次
FPV
用的翼龙和700的百特,发现画面雪花很多,测试过不开动力也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天上总是会黑屏没有画面,就是飞远点就完全没画面黑的,近了时有时无很不稳定。当然五米左右的距离没有问题。远点就有问题了,我传了我的线路连接,不知道是不是我线路有问题,设备应该是真百特(按论坛贴字比较过),是那种开机闪一下的那种。

网友A:
感觉天线应该立着效果会好些。但你的只有几米的有效距离,看看天线是否接触良好及天线内部是否断裂。或者发射机本身有问题

网友B:
天线必须 垂直 不能水平
另外你 地面上接收天线要 平板

网友:
是不是这种原装的天线都不行,地面接收一定要平板才能有好的效果?

网友:
不知道哪里有接收用的1.2g平板天线.

网友C:
发射天线要垂直,接受天线最好用平板天线,这是经验。

网友:
刚刚换了个接收天线就好了,发现原来的天线芯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