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请教

楼主(2009-06-18):
这几天还在想磁铁的问题,看了坛子里的坛友们发的关于"钕铁硼磁铁"类的帖子,想问问买过这类磁铁的坛友,做电动机的一般买什么型号的,有什么区别,N35,N45这些有什么不同,我想买可以耐高温不退磁的那种,还有哪家的信誉比较好啊,大家可以说说啊,说不定也有人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啊,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在阿里巴巴上定做。

网友:
标号越高磁性越强。你说的耐高温是多少度啊?好象钕铁硼耐高温的也就200度。

网友:
N45很难做的  一般都是N38  N40  耳塞单元用的一般不会超过N38
个人看法

网友:
N45的可以做,只是价格要高一些。我已做了不少了。

网友:
地摊上卖得强磁铁是多少号的?

网友:
地摊上的大多都不卡标准,达不到。

网友:
钕铁硼磁铁 优点显著 缺点一样显著

网友A:
第三代稀土永磁钕铁硼是当代磁铁中性能最强的永磁铁。其潜在的磁性能极高,能吸起相当于自身重量千倍的重物。钕铁硼磁铁的机械性能较其它磁铁要好,更易于切割和钻孔及复杂形状加工。其不足之处是温度性能不佳,在高温下使用磁损失较大,最高工作温度较低。一般为80摄氏度左右,在经过特殊处理后,其最高工作温度可达200摄氏度。由于材料中含有大量的钕和铁,故容易锈蚀也是它的一大弱点。所以钕铁硼磁铁必须进行表面涂层处理。可电镀镍(Ni), 锌(Zn), 金(Au), 铬(Cr), 环氧树脂(Epoxy)等。

安全的处理和存放磁铁

要始终十分小心,因为磁铁会自己吸附到一起,可能会夹伤手指。磁铁相互吸附时也有可能会因碰撞而损坏磁铁本身(碰掉边角或撞出裂纹)。
将磁铁远离易被磁化的物品,如软盘,信用卡,电脑显示器,手表,手机,医疗器械等。
磁铁应远离心脏起搏器。
较大尺寸的磁铁,每片之间应加塑料或硬纸垫片以保证可以轻易地将磁铁分开。
磁铁应尽量存放在干燥,恒温的环境中。

网友:
牌号对应磁能积

网友:
稀土磁性最强 遇高温就会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代稀土永磁钕铁硼是当代磁铁中性能最强的永磁铁。其潜在的磁性能极高,能吸起相当于自身重量千倍的重物。钕铁硼磁铁的机械性能较其它磁铁要好,更易于切割和钻孔及复杂形状加工。其不足之处是温度性能不佳,在高 ...

够详细! 从光驱,硬盘拆出来的磁铁应该就属于此类吧?感觉吸力很大。

网友:
见过的强磁铁就是纸盒月饼盒上的磁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