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改救生船加舵碰到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6-18):
我淘了这么一条二手玩具船,原来是靠两个电机差速转弯的,原装电调基本就是一个电子开关,只有转和不转两个状态。

自己就动手把电调、遥控器都换了。再加了一个舵,可是今天下水,这个舵基本没有效果,不是有风吹,船肯定都丢了……

这是船原来的样子

这是船尾

我改装成这个样子

换个角度

现在的问题是船在水里,基本没有感觉到舵效,它爱怎么跑就怎么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倒转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它要倒退,就是水花很大。

希望有高手帮我提一些参考意见,我好改装。

这个船不搞好,水机不敢下水起飞啊……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舵的位置不对,往后方延伸几厘米

网友:
还有就是太浅了

网友:
楼上正解,舵太浅了

网友:
看看别人的舵放是什么位置和深度上就知道了。

网友:
貌似玩具级别的

网友:
太浅,伸出长度不够

网友:
加装双舵在推进器后面保你的船转向自如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悉心指教。

这艘船不要求它跑得快,只要转向灵活就可以了。

装舵要装在螺旋桨的后方是吧,装深一点是要舵面比船底低是吧。

我先考虑装太深担心容易被水草挂住,所以就装到了了那个地方。

我看到论坛那些船的照片都是单舵,我这艘船要是也是用单舵的话转弯可不可以比较灵活呀,起码要能围着翼展一米的飞机绕圈子不至于绕太大的圈。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舵都不吃水- 0! 怎么会起作用呢 往后加点距离 舵再长一点 吃水的地方磨尖点 要不有阻力

网友:
兄弟换个 舵
你那个看起来象KT版做的
强度不够啊
安装位置也不对

网友:
回头让你看看俺的无舵的如何拐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6217

楼主:
准备用塑钢窗的塑料片做舵面,把舵面做到船底下面去,后天再试航。

网友:
怕被水草绊住就把舵前沿做成角度比较大的后掠角,把前沿磨得像刀刃那样,嘿嘿,估计就可以砍鱼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塑钢窗的塑料片做舵面,把舵面做到船底下面去,后天再试航。

朋友!这样加是有用但不是最有效。要船前进放向才起作用!能原地转向就麻烦了!就缓的时候往往要最急角度的转向。你见过拖船吗?最有效的转向就是在螺旋桨正后方加夺片。 另一种有效方法就是在船头加装一个横向螺旋桨。(万吨大轮就是这样)

网友:
舵吃水太浅,还有,材料都做工不够精致,估计使用寿命很有限

网友:
舵吃水太浅,而且离船上太近了。

网友:
找一个有舵的来看一下,照着改。

网友:
要舵干吗?装两个双向电调就可以信地回旋了

网友:
舵要有水冲击才能产生舵效应,

楼主:
昨天晚上改装了一下。

舵面还是原来那张KT板,把舵轴延长,舵面现在全部在船底。

今天试航了一下,只要船在动,就能转弯,舵效很明显,转弯半径大约5m左右,玩水机做救生船应该可以了。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估计楼主是空军上将

楼主:
楼上所言极是,我混的那些分,都是在油动、电动固定翼那边混到的。

不是为了玩水机,也不会考虑做船,所以对船来说,我基本就是个文盲……

网友:
舵太浅。。我有一条与你一样的玩具船,我不想动船体,只是改成两个双向电调,因为可以原地打转,感觉灵活性还不错。不过我不求速度,这种船,当救援船使还不错。
提醒一下,最好不要上3S的电池,上次我上了,电机太热了,导致后来一个电机烧掉,连在上面的一个塑料连轴节熔融,后来我用铝自己做了一个一样的。另外这种玩具船注意防水和防沉,我在船头和尾部填充了很多发泡剂,尾轴的塑料支架的接合处和船体之间会漏水,还有尾轴在套管中前后窜动较多,注意调整电动机前后位置。电机转动噪声和振动较大的时候注意尾轴和电动机轴线对中是否有问题,在电动机和下面塑料支架中间垫一块软性的泡沫塑料之类的东西,振动和噪声就很小了。。
我给这条船换了2个30A的双向有刷电调,用了一套Futaba 4EX的控和R136F的接收机。。又买了两块7.4V 4400mAh的锂电,还有其他配件,已经比船本身贵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