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NWARD8000,40M如何增配接收机

楼主(2009-06-18):
我的设备是SANWARD8000,40M。原配831接收机装在神龙-30油直上,想配两个新接收,一个装油直(PCM),一个装固定翼(油,电)不知道该装及通道的,PPM还是PCM的,有晶体还是免晶体,请各位老鸟指点迷津给我选个好接收机,谢谢!

网友A:
 另一个帖子不是回答你了吗,RD8000能用的PCM接收机就一种就是三和的rx8129,700多块一个淘宝有卖的,PPM接收机原装你能买到的也只有rx831,350块一个淘宝也有卖的质量肯定比国产的好。要国产的就买日冠之类免晶体的,淘宝上大把,三和的晶体买不到兼容的,原装的要120一对。
如果你的RD8000想继续用下去不想升级那最好淘几个8129备着吧,等停产了就买不到了

网友B:
可以用JR的接收晶体哈!我一直这么用,JR的兼容晶体加国产小接收飞电动的,JR的兼容晶体或原装晶体加原装接收飞油机.原装晶体好象武汉楚天有的卖,前段时间特价60/对,正价是120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有问题再向老鸟请教。

楼主:
升级
干脆升级2.4G,成本要低很多,老鸟意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