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舵机不回中 是哪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2009-06-18):
(换了好几个新
舵机
还是不回中)

网友A:
电位器 或电路板吧

网友B:
调下遥控器啊 或换个试试

网友C:
如果这样肯定是控的问提,微调回中没有,还有左右对称吗查一下里边的电位器

网友D:
450回中 215 偶尔 不回。。。郁闷不知道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