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90MG锁尾专用金属齿数码舵机测试视频:

楼主(2009-06-18):
D90MG锁尾专用金属齿数码舵机测试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2568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pG1KIEe2Fo/

性能参数:
工作电压:4.8-6.0 V
速度:    0.08sec/60 @ 4.8V ;0.07sec/60 @ 6.0V
扭力:    2.0kg.cm/4.8V   2.2kg.cm/6.0V
死区:    <3us
工作电流:    140mA/无负载
尺寸:    23.6 x 11.6 x 22mm
重量:    13克

特色:
1.运转细腻平滑
2.高速度,高灵敏度
3.响应精度高,强劲有力
4.完美兼容AVCS Gyro DS模式
5.抗干扰性强
6.含滚珠轴承
7.高性能强磁钕电机
8.金属铜齿

网友A:
明显的扭力虚标,就那么点大的舵机0.08秒的速度扭力能达到2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扭力虚标,就那么点大的舵机0.08秒的速度扭力能达到2公斤?

这个你就去问厂家了,我只帮他们测试,以前也做测过拉力的帖子,
你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8951&extra=page%3D2

网友:
我的D90到后我自己也测试了一下,摇臂1厘米力臂挂了瓶啤酒,通电,D90MG舵机真的有连续的1.8KG以上的拉力,是连续的,不是一卡一卡的抖动拉力,至于耐久程度有待观察

楼主:
一般厂家标的都是力矩1厘米时(不是舵臂1厘米)最大拉力,由于一致性原因,最大拉力都会在标的左右。在说了是力距1厘米时的最大拉力的,由于拉重物舵盘旋转,力矩就会减小,所以一般都会出现在水平舵盘上能挂住很重东西,但就是拉不动。65MG标的是1.8KG.但实质拉重物时,只能拉得动1.3KG。以前测过辉胜的,能拉得动也就1.0KG,但也是标了1.5KG。也是这个原因的。这是我使用舵机的一些经验。所以建议做舵机厂家能有个统一的标法,是力矩1厘米的拉力还是舵臂1厘米的拉力要标清楚,免得模友们误会。

网友:
堵转 二十分钟   ,舵机很热了,但 电路一点没有损坏 。

网友B:
这个舵机速度、力量、电路,马达都还行。问题是马达齿边上那个小齿的轴不行,不知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是换壳或板?那个是注塑的小细棍棍?请问有办法么?告诉一下吧,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速度、力量、电路,马达都还行。问题是马达齿边上那个小齿的轴不行,不知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是换壳或板?那个是注塑的小细棍棍?请问有办法么?告诉一下吧,谢拉!

可以和国内销售客服联系,或和包装盒上的客服邮箱联系,那会给你个解决的办法。(可能是旧版的上盖少了个对那轴的定位)

网友C:
谁卖单齿我买谁,谁都不卖我买65MG

网友:
这款舵机效果怎样?有没更多使用的模友出来评价下,我正想入手。本人是新手,正为选哪款舵机犹豫中,价格100以内的

网友:
目前我的一个450在用,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卖单齿我买谁,谁都不卖我买65MG

这个舵机性价比不错,每一个舵机都配一副备用齿(D90)个人认为国产里面算是好的了。

网友:
测试视频不错。支持国货。

网友:
D90 MG锁尾好用,用了一个月,没问题.帮老板顶下,

网友(2009-08-02):
我的HS56扫过齿两次了,都是把舵臂那个齿转了角度继续用 再扫就不能用了  正想搞个尾舵机呢  看来试试也行

网友:
搞了一个回来 看做工真讨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