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翻译一下 我信箱316867028@qq.com

楼主(2009-06-18):
u-47 Berkut
By its desing the plane owes much to Steve "Jetset44"磗 designs icluding F18, F-15 etc.
Big thanks to Steve for the inspiration!

Building materials needed for the plane:
- 6 and 3 mm depron sheets
- 3 mm diameter carbon fibre
- 5 mm diameter carbon fibre tube
- 0.8mm strenght PCB material (used for motor mount, the material is the same your computer motherboard is)

Recommended setup:
- Axi 2212/20 or similar
- largest recommended prop :7"
- 3 mini-servos, ie. HS-55
- at least 4-CH receiver
- LiPo batterys , 80-120g

Measurements:
- Wing span 78cm (30.7 inch).
- Length: 103cm (40.55 in).
- Weight: 340g (12 oz) as shown unpainted.

The control system include 3 servos from which 2 operates the flaperons and one operates elevator and canard
wing in the front, at the same time.(connected with a pushrod)
Flapero  movement range +-15 degrees.
Flaperons have been widened 5mm compared to initial model to achieve better roll rate.
Elevator control range +-15 degrees and Canard +-10 degrees.
40% expo used with all control surfaces.

I am not using Flaperons as flaps at the moment , only as ailerons, but no restrictions for flap usage either.
Later on , when the experience has been earned , you may try using higher movement range.

About designing abd building:
In the plans the motor mount is drawn as 10x10mm wooden stick like in GWS models, but every builder can make their own adjustments/designs as they wish.
The motor installation angle should be 4-5 degrees downwards. ALSO there is an option to make moving motor mount connected with elevator so that way you could
achieve "thrust vectorin" for a parkjet. Resulting manouvering capability should be quite exciting. Even now we can make Cobra turns!!
With full control surface deflections manouvering is even without "thrust vectoring" very fast.
Torsional rod is 3mm CF rod installed inside of 5mm CF tube in elevators and canards.

The servo attachment pieces are not drawn, but anyone can desing them their own liking from either depron or balsa.

CG is marked on the picture  (between canard and main wing assembly)

The largest reasonably usable propellor is 7" (APC 7x6) , which I used, and I had to even cut some room for that from insides of elevators.

Best regards, Rane
Happy Flying!

网友:
第一段大概是飞机的名字  没什么用

从第二段开始:
造此飞机需要的材料:
-6和3MM的 depron (无此词)片(可能是碳片吧)
-3MM直径的碳纤维
-5MM直径的碳纤维管
-0.8加强PCB材料(用于固定电机. 此材料和电脑底板的材料是一样的)

推荐配置:
-2212/20或类似电机
-推荐最大桨:7"( 我也不懂是啥意思 1047?)
-3个小舵机
-至少4通道接收
-里电,80-120克

尺寸:
-翼展78厘米
-长度103厘米
-重量:340克(未图装的情况下)

控制系统包括3个舵机,其中2个控制襟副翼, 一个控制升降等其他

 -----------------------先翻译这些吧 工作一天了累了 等明天再说  楼主放个飞机图片吧  那样翻译直观些  是不是鸭式飞机啊?----------------闪先-------

楼主:
是su47我把图纸发给你,帮我看一下需要什么设备。我信箱316867028@qq.com

网友:
我的QQ

QQ121 898 797
EMAIL:andy-ji-ji-jk@163.com

网友:
晕,二楼的,7"就是指7寸浆吧

网友(2009-08-04):
Depron

在这里,depron就是指KT板
这是一个鸭翼,主翼及尾翼组成的,
舵机的位置没标,待自己发挥
浆是7“
马达可以与尾翼连接做成矢量型的

楼主方便的话能否发份图纸给我?
dean_bowde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