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入LAMA V3配件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09-06-18):
新手想入个LAMA V3 请问买的时候都要注意买些什么配件或升级件?还有玩的时候的注意事项?
知道的朋友请帮忙说下``谢谢了

网友A:
我建议你买耐炸型尾巴,还有就是金属的A内轴,还有很多副厂的桨叶,因为原厂的桨叶和尾巴很烂。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楼主:
嗯 ``多谢指点~~记住了

楼主:
LAMA 3的模拟器是什么的?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