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有视频

楼主(2009-06-18):
机子飞起来后 总是
上下点头
。。。。。。。。。。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没装盖子?

网友A:
是不是抖舵?

网友B:
好像就刚开始点头挺厉害的后半部分几乎看不出来了 没炸机过的话就是皮带有卡涩,检查皮带是否有毛刺 皮带不要上太紧

楼主:
皮带还真没仔细看

楼主:
无抖舵 新的舵机
盖子是刹车盘吧? 飞没了 用了一个别的 不是原机原装的 应该不影响

网友B:
刹车盘无所谓 原厂副厂一样用 不用最好倒飞炸机反而对旋翼头损伤更大

网友C:
不算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