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为什么我的电调一直唱歌?(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6-18):
刚刚去跑船,带了两块
电池
,第一块跑了三四分钟(一大半都是全速),停在水中央,然后再推油门船就不动了,以为是电用完电调保护了,用救援艇推回来,换上第二块电池,结果电调一直唱歌,接收机不见反映,把电池的插头动了动,接收机又有反映了,拔了后再插又这样 了,难道是因为我插头虚焊了接触不良? PS:接收机是外接BEC的,是直接从电调插头上取电的。 现在正在拆开检查中。。。。。。。。。。问题

网友A:
你不是油门拉杆没有放到最低位吧

楼主:
已经放到最低了,我知道那是设置,注意:接收机没反应啊,如果是设置的话,接收机会有反应的,设置的时候不影响舵机的转动。

网友B:
应该是接收机没信号,先检查(舵机的插头是否接触好)。

网友C:
好像是T插的问题,接收机没电,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T插这里的原因,因为我的外接BEC是从T插这里取的电,今天一跑快,T插发烫,加上上次焊BEC电源线的时候正极有虚焊  ,所以BEC电源不稳,造成BEC电源一直重新启动,所以电调就一直处于正在启动状态,就一直发出启动的音乐声,现在我已经从新焊接BEC电源,问题解决,呵呵。

网友D:
楼主有福了!
那庅多高手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