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油直配置怎么样?大家评价哈

楼主(2009-06-18):
天子30级
油动直升机
含以下配置清单
天子30级---------------------1
30级玻纤主桨-----------------1
三叶 36级
发动机
--------------1
T810 2.4G 八通道液晶
遥控器
---1
KDS800锁尾
陀螺仪
-------------1
5010标准
舵机
-----------------5
OS 8火头----------------------1
油机电显--------------------1
点火器----------------------1
接收机
电池
盒----------------1
油泵------------------------1
桨托------------------------1
单向启动杆------------------1
启动器----------------------1
Y线-------------------------2
T810 2.4G 八通道液晶遥控器
以下需另配
模型油国产4升--------------160元
日本进口3升----------------180元
油机专用工具套装版---------185元

网友A:
三叶 36级发动机--------------1
T810 2.4G 八通道液晶遥控器---1
KDS800锁尾陀螺仪-------------1
这3样要是我就不买

网友B:
遥控器,陀螺仪,舵机,似乎都不行!

网友C:
没有遇上这么省能上天的直升机

网友D:
越想省花的钱越多

网友E:
首先电池电机技术飞速发展,买30的这么小的机机,太鸡肋了。远不如电的。动力没大多少,抗风性也不怎么样,油的启动维护还远比电的麻烦的多。现在想玩油直至少要50的。
其次,油直危险性太高,就你这样的配置是会出人命的!kds800这种东西远无法和gy401比的,用这样的东西您还想安全吗?还有其他舵机,遥控器也不是什么可靠的东西。而且还是8通的,用得着吗?新手用复杂的控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到时拨错一个开关,低头一找hoho那么多开关 真是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玩电的无所谓了,出意外的话顶多就是小破点气,打肿了 而已,再差都能飞,也不会惹出什么大事。但玩油的就一定要好好为他人和自己的安全着想,起码要是 futaba 这种档次的。
还有可怕的 三叶 的发动机,的确是能发动的。但调试真的很麻烦,小毛病也多,相当烦人。你不用os的就等着受罪吧。

网友E:
还有 新手 单独玩油直很危险。绝对比给diy一台电脑难多了。网上的商家顶多给你电话支持,但到时遇到的问题800%是在电话里说不清的,就算商家有心帮你也未必能帮上你。必须好本地老手现场指导,没有老手就只能去航模店了。不要嫌实体店贵,万一发生意外可能比去实体店贵的多得多!

网友:
这个配置是你配的还是商家?要是你自己配的,那说明你潜水时间不够长,要是商家配的,那说明商家绝对是奸商。

网友F:
只能说, 清單能用的東西恐怕只有桨托, 油泵, 点火器, 油机电显, OS 8火头.

网友C:
安全和谐啊!!!!!!这个月而且是安全生产月 小心再小心啊。

网友G:
安全第一,建议多潜水

网友H:
呵呵 如50飞机吧 陀螺基本上至少要401+9254
别为了省钱而花钱……

网友I:
一看就是商家配的,不过也不能就说是js,要便宜只能是这样了. 你给商家3w他也能给你配啊.
如果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油鸡是否危险的人要飞油鸡,那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不能怪商家.

网友J:
是从飞黄腾达那里看的吧,想做参考,其实我也想买,不过还是自己配,起码安全些

楼主:
请教
油机配置方面最关键的部位是哪个地方 比如说陀机~~~~~

网友B:
没有什么一个地方最关键!
油直的话,什么地方都关键!30机的机身和50机是差不多的,是很危险的机器,运气好没砸死人,起码那人也要终生残废或者成为植物人!所以油直不管是哪方面都不能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