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5配置 大家帮看看

楼主(2009-06-18):
如图 小A5  原来用380 动力不行啊!!把飞机拆了装船
XXD2212电机 KV2200   用432的半侵浆  上7.2V
大家看看如何  啊 有什么建议!!
先谢了!!

网友:
KV高点比较好。

网友A:
看我改的

网友:
我也用XXD2212跑,KV才1400,30A电调,15C1800MAH电池能跑半小时,哈哈,我用风冷,不知道你电机上罩的那个是什么?水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小A5  原来用380 动力不行啊!!把飞机拆了装船
XXD2212电机 KV2200   用432的半侵浆  上7.2V
大家看看如何  啊 有什么建议!!
先谢了!!

如果改后是上图那个样就不要改了!
2212电机 KV2200可以啊!浆嘛先从430试起。7。2V好象不快。11。1V就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改的

这船估计跑不快哦。最多也就25左右

网友:
我建议用2040的内转,KV3800+429的浆,用3S电池,是绝配,调好可以轻松上50

网友:
2040的电机建议用4000KV以上的,上2S电池,这样重量上占点优势
2212的电机可以上3S锂电,这船不建议用镍氢电

网友:
用个自带风扇的方便些

网友:
我也用2212,KV是3600,桨是28,电调30A,2S跑得不错,3S跑得发疯.

楼主:
感谢大家啊!!!
我用的是 电动扳手的镍镉(Ni-Cd) 电池 6节一组!!电力非常充沛 但好重啊!!
放船里  船屁股差不多都进水里去了!!!
这样是不是不行啊!!!
等把船改好了  一定和大家分享
哈哈

网友:
我也买了一架,不知道怎么改,大家给些法案, 还有就是配件哪里有买,质量好价格合理 ,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楼上的  掏宝有卖~~~
哈哈!我的就是在掏宝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