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症状,高手请进

楼主(2009-06-18):
问题以解决,谢谢各位.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现在的问题是加电后逆时针转,(尾向右转),方向往右打,尾推都以到顶了,才慢慢回转,方向而往左打则是逆时针狂转,如果要想尾不右转,则尾舵还要再后退,那尾推都快顶到尾中联了
先上图,DX们慢慢看,再评点下,
这个是右打方向,尾慢慢向左回

楼主:
上两张是向左打方向和中立点
再发张全图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加电后机机左倾的利害,可是水平坐看起来平了,
另有双浆,红色浆的拉杆加一圈,红色在上,至少有2CM以上,减一圈,马上跑到下面,也有2CM以上,调对应的白浆也是如此

楼主:
 再上个401的图,各位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不?

楼主:
 新手,本来买来先练悬停的,现在悬停都练不了,晕啊,

网友A:
尾舵机方向反了,应该是方向杆向右,而尾推滑块向左运动。

网友:
好像是尾桨夹装反了

网友:
401选得好像是数码舵机的位置

网友:
最好找一个老手现场帮帮忙,这些都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第一  你的尾舵机反向了 要在遥控里面设第四通道设反向。 而且中立点也不对,导致一边碰墙。移动尾舵机架可以解决。
401如果你用的是数码舵机一定要将DS打到ON这一档,如果是倒装的话也要打到REV这一档,否则只会在地上猛打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指点,
401+9257舵机确定现在是DS打在ON这一档

另当时尾中联因螺丝胶太多,折不下尾轴是有换过一个中联,所以尾部基本上是自己一边看折前的照片,一边装上去的,因为没人指点,还真不知道尾桨夹有没有装反了,DX们再仔细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方向反了,应该是方向杆向右,而尾推滑块向左运动。

我在网上装机时有查过,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刚装好时也是你说的这样,就因为折了尾轴,瞎搞了下,现在是无论如何也调不到你说的这样

网友:
看11楼,控里有尾舵机反向和陀螺仪反向,配合着试验,总有一款适合你

尾桨夹装反了,固定尾桨的螺丝应该是螺丝帽在外边。或者你只是这个螺丝上反了?不切实看到真机还真不好说。

网友B:
楼主倒不是装反了尾舵
是练了个反向的美国手
和我一样

楼主可以试试 把尾舵机向机头方向移动1mm
以打舵 左边不撞墙为好
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倒不是装反了尾舵
是练了个反向的美国手
和我一样

楼主可以试试 把尾舵机向机头方向移动1mm
以打舵 左边不撞墙为好
这样就行了。

楼上的朋友,刚接你说的试了,9257向前移动了,尾推向左移了一点,可是一加电更加原地逆时针转,

再请问下各位,如何调成:   往左打方向,尾推向右,往右打,尾推向左,是简单在6EX里搞下反向吗?硬件里的东东不用动???
各位再帮下,如果哪里看不清,我马上拍图上来

网友:
我看就是尾桨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加电后逆时针转,(尾向右转),方向往右打,尾推都以到顶了,才慢慢回转,方向而往左打则是逆时针狂转,如果要想尾不右转,则尾舵还要再后退,那尾推都快顶到尾中联了
先上图,DX们慢慢看,再评点下,
这个是右打方 ...

LZ

看您的照片,您的尾槳工作方向、舵機運行的方向和控的搭配都正確
但是您的金屬尾槳夾裝反了,所以會造成尾舵左右轉不順暢
請把金屬尾槳夾裝正後,把行程再調到左右不頂,但預留0.1mm,應該可以解決您現在的問題
請注意,調整金屬尾槳夾後,尾槳工作方向、舵機運行的方向和控的搭配,都要跟現在一樣才行

供您參考~~

网友:
其实都是小问题,懂行的人随便给你指点一下就OK啦

网友:
陀螺仪反向或倒装陀螺,尾舵4通道反向设置,再调左右行程不顶。非锁尾状态调中立点,舵臂垂直于尾杆,主浆正转,尾浆逆转。

网友:
应该是尾浆夹相对蟹爪安装反了, 把2尾浆夹对调。对调后注意陀螺要反向,控里也要反向。你说的双桨问题 ,你可以调拉杆半圈试一下 ,或者换一副其他的新浆试一下,应该是浆的问题,我碰到过是因为木浆受潮变形扭曲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方向反了,应该是方向杆向右,而尾推滑块向左运动。

向左向右没有规定.只是常见的都向左而已.

网友:
尾浆夹相对蟹爪安装反了

楼主:
 坛子里果然高手多啊

谢谢各位DX,你们真是太帅了,看图都能说出问题,不 不行啊

先谢谢20楼的版主,在你这,我开始找到了问题,才想着去动手解决他,说实话,20楼以上的各位都说的太笼统,不是没说对,是对于一个新手,真的.............顶下版主,够

再顶下22楼的ttnchina,   陀螺仪反向和尾舵4通道都反向设置后,果然打方向后尾推的方向正常了,也不会顶到最右边:loveliness:

再顶下23楼26楼的朋友,这正是真正问题的所在, 不过,你要们是早点来,今天就不会从下午搞到晚上吃饭, (不是BS你们哦,是 下自己,真是简单的问题伤了几天的神,呵

呵,不过乐有所值,搞定的那刻比飞450的时间还爽,)

再此感谢各位看我贴和回贴帮我的人,有人陪真是幸福,哈哈哈,还有, 爱武兄哈哈哈.....................

网友:
尾桨夹何来的反正?不就是螺丝在外向内拧或是在内向外拧么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尾浆夹相对蟹爪安装反了

再求个秘方,,尾皮带老是跑到一边去了,卡在最右边,也就是没在轴承
上,今天试机,试完了一个电池后才发现,尾部整个以烫的不得了,在用螺丝刀把皮带调下来时,不小心弄破了, 这个是不是要换掉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尾浆夹相对蟹爪安装反了

再求个秘方,,尾皮带老是跑到一边去了,卡在最右边,也就是没在轴承
上,今天试机,试完了一个电池后才发现,尾部整个以烫的不得了,在用螺丝刀把皮带调下来时,不小心弄破 ...

不换也行 大不了空中断了皮带自旋下来被

网友:
尾桨夹装反了

网友C:
这个尾皮带传动的很考验自己的动手能力的,多在论坛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尾皮带传动的很考验自己的动手能力的,多在论坛潜水吧

 又是这样的回答,无语..........,潜水是应该的,可还是要人问才行,你帮我解决了,其实也决解决了像我一样有问题的潜水者 (就让我成为试验品吧 )

网友:
呵呵,要帮你解决问题还真很难。

楼主:
 呵呵,学习到了很多,收获不少,感谢楼上的所有模友,因为你们的热心,我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