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pro 大齿盘和主轴座之间有间隙?

楼主(2009-06-18):
如题!里面的那个铜环装上去了,有大概1mm左右的间隙,主轴可以上下晃动,如何是好?

网友A:
配件里还有调整间隙的垫片吧。

网友B:
主轴上有一个锁定螺丝吧

网友C:
你一定是少上了个垫片!

网友D:
你没调好

网友E:
pro有2个垫片调整间隙的,可以按照具体的情况选用1或者2个  估计lz没有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F:
 惭愧,我也没看说明书,翻了一样的错误,还自己纳闷呢

网友G:
六楼正解

网友H:
pro能换用标准450主轴吗?

网友I:
PRO比标准的主轴长一点

网友A:
请8楼老羊补充一下2楼沙发也是正解。

网友E:
按道理说应该是可以使用se的主轴的,pro的主轴2个定位孔的间距比se要长,不过应该没太大关系,因为这个最多只损失一部份螺距(貌似pro的螺距范围可以达到40度,损失几度没太大的影响)不过目前我还没有亲自验证过

网友J:
备用零件包里面有2个垫圈的,垫在上轴承座上面就OK啦

楼主:
谢谢大家,确实备件包里有调节片没上,冰大,啥时候整点pro的外丝横轴和主轴阿,我们用不起原厂的

网友J:
最快2周后,还有配套的垫 圈和O圈,还要测试。。。

楼主:
我等你!这几周就先不丢动作了,老老实实航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