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手工制作车床,适合只有一般工具的人士制作

楼主(2009-06-18):
车床还没有完成,纵向丝杆还没有安装,最主要的是床头箱还没有安装
使用的工具是普通钳工工具,钻孔我用了手摇钻。制作到目前没有用电动工具。
我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了最多的是如果手工制作,所以有些设计肯定不是最优解决方法,请大家批评指正了。

明天就要到华赛报到上班了,以后时间少了,不知道剩下的部分什么时候完工,所以就把已经完工的的部分放上来。其实工作量不是很大,主要的是装配准确的难度较大,好在零件大多是标准的,精度不错。

看图:

调整大小

整体布局

整体布局

调整大小

看清楚点

看清楚点

调整大小

反面

反面

调整大小

反面

反面

调整大小

手轮位置

手轮位置

楼主:
我先留着沙发发以后的图

网友:
车塑料 木头 兴许还行

网友:
代价不小的,效果不理想的。你忽略了一些受力分析。而且也没有看到基础床身在哪里? diy的精神可嘉,赞一个!!

楼主:
这个车床设计来肯定达不到精确加工的目的,就是做一些铜铝材质的模型小零件
整体还没有完全做好,底下还有一个固定座板,所以强度还可以,手上感觉不到有游隙,加工模型零件够用了。

目前这个车床有些机构由于强调手工制作,所以还不合理,安装主轴以后要逐渐的替换不合理的部件和设计,也就是机床的“自我完善”,实际上钳工加机床也能获得较高的精度,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得分最高的是钳工,可能比较喜欢钳工吧

网友:
很零件都是成型的,钳工做的零件在哪呢?

网友:
做雕刻机可以,做车床绝对强度不够,我购买的CJ0618都觉得强度不够,更何况你这种光杆的,赶紧改做雕刻机好了。

网友:
还不如用带铝座直线导轨 ,同等直径的要比你这个强度高。

网友:
强度不行啊

网友:
这个车床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非常的牛!实用性有待商榷.

网友:
支持一下,等着上床头。

网友:
不用电动工具的活,上上螺丝还行(我上螺丝都喜欢用充电式的了),那板是PVC板吗?

网友A:
哥们,你这个JJ做出来恐怕和我做的JJ差不多,估计只能干干铝的,连铜的都干不了,我做的JJ用的是20的光轴配成品滑块,光轴长342MM代替燕尾轨,结果是车铜时产生严重的震颤(原因大概是光轴太细,太长,还有就是使用了滑块的问题了)。因此,建议1。使用燕尾铁做滑轨;2.如果一定要使用光轴的话,一定要用较粗的,而且长度不能太长;3.不能使用滑块,只能使用铜套。说句题外话,我做的JJ因为找不到燕尾铁更换光轴,至今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跟大家见面。

网友B:
不想打击楼主 鼓励楼主精神 但是做出来的价钱如何 性价比估计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个JJ做出来恐怕和我做的JJ差不多,估计只能干干铝的,连铜的都干不了,我做的JJ用的是20的光轴配成品滑块,光轴长342MM代替燕尾轨,结果是车铜时产生严重的震颤(原因大概是光轴太细,太长,还有就是使用了 ...

拿出来跟大家见面 丑媳妇也要见公婆

网友:
好多螺帽 好多螺帽~

网友:
不知完成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打击楼主 鼓励楼主精神 但是做出来的价钱如何 性价比估计很差

作到图中的阶段,花了300左右吧,不算工具,主要是轴承花钱多。

网友C:
感觉比做个普通车床都费劲费钱

网友:
楼主这东西真不错啊!很光亮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比做个普通车床都费劲费钱

你指的普通车床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D:
下面的粗轴是多少的? 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粗轴是多少的? 钱?

16的,轴承钢,表面渗氮镀铬。两根500mm的,介于支座间的长度是400mm吧。

价格大概20多吧,好像是27吧。

网友A:
给你个忠告,光轴换成25或30的,或许成功几率还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忠告,光轴换成25或30的,或许成功几率还大些

在直线轴承的标准中,16和8的尺寸比较搭,可以最大可能的减少手工量。

楼主(2010-03-05):
回复 网友A:

哥们,给个图呗,大家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
小托板可以考虑交叉导轨,比光轴贵,但强度好体积小,高度也小

床身导轨建议用带托光轴或在床身上铣直角槽把导轨整个卧进去,中间这样悬空,长度500恐怕是太长了,两端用这种铝夹,要加工硬金属应该是比较难的。

如果预算可以再大一点的话床身导轨可以考虑一下方的直线导轨!

网友:
原来已经有人做出来了。我正在考虑买光轴加滑块呢。

网友:
我不是说楼主,我是说15楼的 zhanghushe 先生。麻烦您把图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
晕,买个2手的手板车床,比你这强多了,也就几百块钱,楼主,别做这光亮货了,没有意思的呢,车床干不动钢,那就非常不爽了。
你如果只加工铝和铜,还不如买个台钻和垃圾十字台,就可以代替你这车床的功能
但花的钱也够买个2手的手板车床了。所以还是;推荐  买个2手的手板车床

网友(2010-05-19):
车木头可能还行,拿来车金属另件也只能作粗活。

网友E:
做的不错,但强度不行,还是改雕机吧。

网友F:
 p这个只是摆设呀

网友G:
不知楼主完成了吗?

网友H:
差不多一年了,不知完成没有

网友I:
闪亮亮的样子货,摆件!!一干活,全身发抖!!

网友J:
我是很想说好啦 可是 直线导轨都上了 干吗不配套滚珠丝杠呢 ~~ 另 台阶用螺母垫出来 ....精度能保证么~~~
围观中~~~

网友K:
作个记号,等楼主更新。

网友L:
用带座的直线圆轨吧!也许还好一点.光杆真的很软的 我用过了才知道.

网友M:
一通批评。。。。。。估计都没热情来了。。。。哎

网友N:
想当然的作品啊,架子搭架子,且不说刚性如何,估计转起来就会浑身乱抖啊(共振)。

网友O(2010-07-01):
也只能练练手.

网友:
蛮好的过程可以总结些经验。

网友P:
估计精度还行。。。。。。。。。。。。。
但是。。。然而。。。。
强度不行,吃刀0.01mm恐怕都不行

网友Q:
虽然不懂但不知道哪上楼主做的?怎么看到的都机加工的零件吧

网友R:
身体单薄了点

网友S:
这工具也没少用吧,一沾外加工,这性价比就没法要了

网友T:
一年过去了,楼主也将近3个月没上论坛了,不知道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