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3个月的轻木玻璃钢复合像真机制作全过程(申请加精)

楼主(2009-06-18):
一直想用玻璃钢工艺造一部油动的像真机,我是专攻德国二战机系的,其中斯图卡是固定起落架机型里我最喜欢的机型。
首先要感谢广东的范老师,无私的教了我大量的玻璃钢制作技术,呵呵。
这是我第一次做玻璃钢飞机,主要的技法还是80年代比较落后的轻木飞机制作技法,下面我慢慢道来,不足之处,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首先买了一个1:72的静态用来卡数据:

关键数据换算,按照1:7等量放大:

接着制作舱身隔板,先用卡纸做对称底板膜:

用椴木层板切割,好工具真是事半功倍啊,电动曲线锯10分钟搞定:

碳管加强,开始拼搭:

尾部骨架:

楼主:
历时3个月的轻木玻璃钢复合像真机制作全过程 2

试装引擎,OS46的后排引擎,排气管的布局正好隐藏在机身里面,对像真度的影响较小。骨架先用502定位,但是502时间长了容易脆化,这对油机来说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所有胶结点全部用环氧树脂灌封:

水平尾翼的制作:

主翼的制作,由于最后要用玻璃布和环氧树脂敷涂,所以翼肋做得比较稀,嘿嘿减少工作量啦:

对插式机翼,箱体:

楼主:
历时3个月的轻木玻璃钢复合像真机制作全过程 3

翼根制作:

机身敷轻木蒙板,预留检修检修孔,所有胶结点全部环氧树脂封口。做轻木飞机最痛苦的活都在细节上,往往一些不起眼的细节耗用最多的时间。手艺的好坏全在板材间收口的处理上。封口干透以后打腻子:

斯图卡最骄傲的地方,强壮的起落架,设计这个减震系统着实让我费了一番脑子,欣赏一下:

这些活儿说起来简单,但是做到这个程度,已经耗费了3个月的时间,全机轻木部分完成以后,试装效果:

开始敷玻璃布,无碱玻璃布0.8MM,环氧树脂图刷,发现一个图刷的好工具——牙刷,偏软一点的效果好,其实敷玻璃钢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关键是不同气温下固化剂的比例问题,调配一定要精确,混合均匀是关键。做好了很有成就感的说,我现在把家里的电动泡沫机都敷玻璃钢啦,呵呵,看看敷膜后的效果,呵呵,几乎没啥区别吧?

上电子设备,PVC加热做舱盖,这个是我得弱项,因为比较懒,没有做模具,直接戴了手套,买了大号擀面杖,拿1MM厚的PVC板在煤气灶上,小火烤软了一边拗一边擀出来的,像做饺子皮一样,效果很失败,可惜了:

接近收尾,唉,修为不足啊,不够淡定,越做越激动,过程中漏拍了好多照片,这两天趁老婆回娘家,把喷漆的活儿做完了:

仔细看这里,不是水帖纸哦,完全是套镂空纸膜喷出来的哦:

机腹:

最后来张正面,斯图卡最有攻击性的角度:

呵呵,全机使用标准舵机5台,9克舵机两台,(接收机采用我考验了很长时间,很信得过的ASSAN的2.4G7通道,感谢南京十月航空!)空机重量一直没有控制好,几乎接近2公斤,设了大量的混控,操控性还很难预料。过两天有时间,我把混控的设定慢慢整理出来。
造出这玩意,论坛和淘宝里的前辈们教了我大量的现代新工艺,感谢大家,下周准备去F1试飞,又要麻烦章鱼兄帮我调引擎啦,呵呵,到时候奉上试飞视频啊,呵呵。

网友:
绝对牛B的手艺,你让那些成品机的工厂怎么活啊 。

版主应该射“精”了!

预祝,破处成功!

网友:
lz的心愿终于达成,其中的苦辣酸甜是其他人无法理解的,这就是DIY的乐趣了。期待视频噢

网友:
淫才 佩服佩服

网友:
好像-------好像-------好--------像。

网友:
飞机很棒,涂装欠考证过于随意了吧

网友:
我顶!!!有了你超强的手艺。我是再也不怕摔机啦~哈哈~~~~~~~

网友:
顶啊!期待看你首飞。

网友:
建议LZ 放段时间 自己欣赏够了 在拿去小飞一下  太亮了。。。

网友:
强人,这贴不顶不行

网友:
LZ千万别飞啊,多摆几天吧,太赞了

网友:
啥时候飞啊!!等视频

网友:
外观还有待改善哦!

网友:
很不错了,不过看不到玻璃钢的细节。多来点细节图嘛,让偶们开开眼。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可惜照片太小了点,细节看不清

网友:
看不到玻璃钢的细节,想学习玻璃钢的做法!!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捧场!

谢谢大家,这架飞机是用这种做法试验的第一部飞机,很多细节存在遗憾,特别是涂装,做得不仔细,为了远距离飞行时便于分清机背机腹和前后,故意吧正反面的对比度做得比较大。
呵呵,做得时间太长,到后面失了锐气,只想早些完成了,很多地方就开始马虎应付。
轻木敷玻璃钢的做法确实可以省略掉做阴膜的复杂程序,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就特别考验耐心。而且这样的飞机,总重会比两种单独工艺造出来的飞机重很多,还有干燥后的变形问题也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总之还要继续研究,呵呵。

网友:
打击一下:
3个月的休息时间啊,痛苦的工程。
每天工作的价值为1元。

网友:
这周没去F1,是否错过了LZ首飞的佳期?

做得真不错,舍得花时间啊!有机会学习了.

网友:
机头罩怎么做的?

网友:
兄弟啊!!可以啊!!!真有你的,首飞叫上我啊!!

网友:
哈哈 高价收购····

网友:
你的排气管是如何加工的呢?

网友:
祝你成功!!!有图吗?如有请给我一份可以吗?  wanghongshan1963@sohu.com     这是我的地址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一些朋友提的问题回答一下哈。

感谢各位捧场啊,呵呵,刚刚外出回来。

1.关于玻璃钢的工艺,其实很简单,轻木机身打底,保证机身干燥的前提下,依照要敷涂的大小,预裁好玻璃布,然后依照你所购买的环氧树脂调整好比例,搅拌均匀,记住,一定要搅拌均匀,否则后患无穷。然后把裁好的布压在机身上,用牙刷蘸上环氧树脂,由中央向四周刷开,少量多刷,保证树脂能浸透玻璃布,但又不会多得滴下来,刷后可以看见玻璃布的纤维那种程度,就OK了,等着干透就好了,我试过干透刷第二度,但是发现这是多此一举,确实可以提高强度,但是机身表面的光洁度就无法保证,会出现难看的“流水纹”,所以轻木机身或者泡沫机身加强的话,刷一度就够了;

2.机头罩也是轻木敷玻璃钢做的,先用轻木,依照引擎的大小做一个半高圆锥体,再在汽缸部位开口,用轻木做另外半个圆锥体,粘贴上去就成型了,但是这样的强度很低,由于是高温和重油污区域,所以机头罩内外都必须敷玻璃钢,具体做法见上一条;

3.引擎我是收的2手的,到手时候,前一手的朋友已经改装好了,这是一款老款的OS后排气引擎,上一手的朋友用直机引擎的空速排气管改装以后接上了,为了使排气量达到额定标准,做成上下排气,接口的气密也是用环氧树脂缠绕玻璃布做的;

4.至于图纸问题,我每次发帖,都有朋友问的,呵呵,不好意思,这一直是我的缺陷,我在一开始就说了,没有图纸,我做的每一部飞机都没有准确的图纸,所有的数据都是用卡尺在静态模型上卡出来的。自制飞机用别人的图纸总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数据失真。特别是像真机,现有的图纸为了适应设备的尺寸,多少都会有变化,传了几手下来,你照着做出来的飞机肯定变形得你认都认不出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取数据。我一直用的办法就是买大厂家的静态模型,在需要做骨架的地方划线,然后用卡尺尽量准确的量出数据,然后,最重要的是放大比例,我一般是这样,先量手头引擎的尺寸,计算出发动机舱的尺寸,再除以用卡尺量出的静态模型的发动机舱的尺寸,无外乎长、宽、高三项,用实际需要的大小除以静态模型的大小,长、宽、高三项分别除,出来的三个结果平均一下,就是你需要的放大系数了。我这架飞机是用1:72的静态模型做模的,根据手头这台46级引擎,除出来的放大系数正好是7,所以把卡尺量出来的所有数据乘以7就是实际大小,再根据这个结果绘制1:1的制作图就可以了。数据一定要自己亲手量出来才准确,别人的,只能参考哦。

呵呵,算是帖子的一点补充,说得不对不足的地方,各位大大们狠狠批评啊,呵呵,谢谢!

网友:
 可惜一个好贴发到这种鸟地方`

网友:
朋友的好帖,一定要顶

网友A(2009-07-29):
严重支持LZ加精

网友B(2009-11-16):
要能有制作过程就好啦

网友C:
试飞了吗?估计速度很快!

网友D:
色精、色精

网友E:
全是红XX了

网友F(2010-07-17):
等待試飛!

网友G:
楼主手艺太强了,机翼上好像有三对舵,有点搞不懂。

网友H:
 我顶!BZ快加精呀~~~~~~~~

网友I:
做出斯图卡的俯冲汽笛了吗?强烈就图解。。。。

网友J:
斯图卡好喜欢哦

网友K:
楼主的飞机是飞不起来的!他是用静态模型做原形,即用轻木全蒙了机翼干吗还弄玻璃钢???他说空机就重2公斤!!!起飞重量就更重了!我看觉得做工粗糙,飞起来难了。

网友L:
请教LZ的树脂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