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读-EP200初次组装维修易犯错误-最新更新8月13日!

楼主(2009-06-18):
相关技术文章:

新手必读-EP200维修要点范例-不断更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1080&extra=page%3D3

1.舵机安装不当。
2.固定螺丝使用不当。

如下图:

安装舵机时不得使用任何的缓冲垫圈,EP200是不需要的,这样反而会使舵机外壳极易损坏,而且舵机输出力不能及时传送到旋翼系统。

舵机安装没有使用泰世EP200提供的专用螺丝,而错误的选择了舵机原配的螺丝,而且螺丝应该是由外向内锁入的,直接锁入在侧板中,不需要额外的螺母,用力适当不会损坏侧板。应该使用EP200随机的专用舵机螺丝,如下图。

3.舵机摇臂使用不当。

如下图:

三个舵机的三个摇臂必须是完全一致的,不能有差别,即使使用了高级的遥控器可以实现舵机行程的独立调整,这样做带来的不良性能也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4.升降舵机摇臂球头安装不当。

如下图:

由于升降舵机的摇臂球头安装后比较容易与舵机的外壳发生机械干涉,造成舵机承受了额外的巨大阻力,即使使用了高级的舵机也会使三个舵机的同步工作遭到极大的破坏,所以必须要小心注意。在使用GS(HS)-45HB舵机时也会发生这种现象。

如果遇到了如图这样干涉,可以通过截去球头的颈部来解决,如下图。

5.省略安装尾连杆支撑座,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是由于没有认真查看使用说明书造成的。

如下图:

省略的后果是即使在普通柔和的飞行中,EP200的尾部也会出现锁定不良的情况!
装好后的效果:

下面的安装位置不恰当,应该安装到尾支撑座的后面。

【6月25日最新更新:2009年最新上市的EP200 V2 KIT 版本已经提供了3mm碳纤维尾拉杆,不再需要额外的尾连杆支撑座了,请注意查看!】

6.电子线路的安排与整理不当。

如下图:

即使使用的是2.4G/PCM系统的遥控器,也要遵循接收机必须要尽可能的原理干扰源来放置。对于2.4G的系统虽然第二甚至第三副接收器的安装可以很好的避免接收盲区,但是在体型娇小的EP200上使用是完全多余的!只需要独立接受的接收机的2根天线分别安排在机身的左右两侧即可。

整洁的布线不仅可以提高观赏度,而且认真的布线可以避免干扰源被引入到接收系统中,这些都必须要注意。

【6月28日最新更新:
以下情况应该尽可能的避免:

接收机与电调,马达的距离过于接近。

电调与陀螺仪过于接近。】

【6月23日最新更新
7.主轴上挡圈安装不当。

如下图:

上挡圈是有正反之分的,图中为装反了。某些极端情况会给马达造成额外的动力损耗。

8.主桨0度螺距的确定方法不当。

如下图:

此错误源于产品说明书,这个判断方法误差非常大,不建议采用。应该使用以下方法来判断。

使用目测判断即可,无需器材测量。具体的0度设置方法请参看EP200的调整贴。】

【6月24日最新更新:
9.陀螺仪安装不当。

陀螺仪的安装必须要保持与马达至少4CM以上的距离,如图的位置比较恰当,不可放在机腹内,否则会出现严重的干扰,尾部在飞行中会不规律的发生飘逸现象,在油门变化剧烈的情况下更会出现预料不到的尾部失控现象。】

【6月28日最新更新:
10.混控臂安装连接错误。

如下图:

正确的连接方向如下图:

如果两个混控臂的连接都出现错误时,螺距的总行程将出现大幅度的减小,造成动力的严重不足。如果两个混控臂中的一个方向错误,将造成无法去除的双桨现象,双桨的出现与双桨的幅度将随着主桨螺距的变化而变化。

11.维修不彻底造成的震动问题之一。

如下图:

当我们因为炸机而需要维修时,往往只更换了横轴螺丝,而忽视了横轴垫圈的更换。造成了上图中的维修不彻底的情况,从图中我们明显的可以发现两只大桨夹不在一条直线上,其原因就是由于已经变形的横轴垫圈造成的!图中的情况会造成的表面现象是出现不太严重的双桨,然而他的存在恶果是造成飞行时的巨大震动,带来诸如飞行稳定性降低,尾部控制失常等严重问题!如果仅仅是通过调整连杆去除了双桨,那么震动还是无法被去除的!必须要更换横轴垫圈,必须养成与横轴螺丝一起更换的良好习惯。

有关重要的飞行中的震动问题帖连接:
http://www.JOYRUS.com/viewthread.php?tid=667&extra=page%3D1

12.遥控器设定不当造成的尾部问题之一。
错误的打开了REVO MIX混控功能,或者忘记了关闭此功能。

如下图:

功能被打开了。

功能被关闭的正确画面。

此功能如果被打开,那么对于工组在锁定(AVC)模式下陀螺仪,尾巴将无法被正常的锁定,在飞行中尾巴将跟随着油门杆位置的变化出现时而向左,时而向右的旋转。】

以上是在为一些模型爱好者排除疑难问题时发现的,相信类似的问题可能一直在困扰着一些模友,如发现其他的问题再进行更新,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受益。

网友:
太牛了!不知道火狐好不好,我想搞一架来玩!!

网友:
多分享些经验 顶!

网友:
对新手有很大帮助

网友:
尾连杆支撑座,还真的没注意啊,谢谢了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我的EP200快要升值了

网友:
 这个新手比较夸张哈哈, 特别是走线...肯定是沈毅说.,“你先拿回去装 搞不定了我再帮你弄”

网友A:
拜托LZ我们的200V2买的时候都没有附尾连杆支撑座啊

网友:
顶!图文并貌的教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托LZ我们的200V2买的时候都没有附尾连杆支撑座啊

V1开始就有附尾连杆支撑座,V2当然也一定有,看看效果:

网友:
我的EP200 V1和V2的确没有这个东东!!

楼主:
在2008年初购买的极少部分V1没有这个配件需要另外购买的,但是后期的V1包扩V2都是有送的。

网友:
直接换了 探险拉杆多好 不用这个 还轻
支持 加我  做一些

网友:
我是 V2 也没有那个尾联杆支撑座 哎

楼主:
这个支座由尾舵机架1个+球头扣1个+球头1个的独立配件,使用配件包中多出的这3个部件需要自己组合,不是现成的。

网友:
图文并茂相当"酷",诚挚感谢

网友B:
刚买了v2 kit, 我证实这个"尾连杆支撑座"是没有的,绝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v2 kit, 我证实这个"尾连杆支撑座"是没有的,绝对没有!

V2 KIT 版本已经提供了3mm碳纤维尾拉杆,不再需要额外的尾连杆支撑座了,请注意查看!

网友:
关注          想弄个小机玩玩

网友A:
可是连接尾舵机架和球头扣的杆子没有啊,是不是要自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连接尾舵机架和球头扣的杆子没有啊,是不是要自制呢?

尾舵机架和球头扣之间直接用螺丝锁定。

网友:
买的套装机,没有这些问题,不过是好帖应该支持

网友(2009-07-26):
刚入手200,感觉不错!

网友(2010-06-01):
正准备入手200机,学习了~~~~~~~~

网友(2010-08-20):
留着有用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