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一下师傅 船的桨角与船的关系

楼主(2009-06-19):
各位
船模
朋友大家早安 MONO的船型 通常朋友们的船的螺旋桨桨角一般是向下角度 大概成10度的样子 从来没看到过反角度(向上10度或者更多) 如果跟据船的航姿来调整桨用 可以调整成向上角度吗?

网友A:
我不是师傅
但可以给你点意见: 桨角向上是可以用但要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理想的角度是使船体有个向上的提升力来减小水阻. 所以从效率上讲桨角向下调出来的要比向上有优势.

网友B:
還要考慮槳的升力!

楼主:
我的理解是 桨角向下 角度越大 把船尾会越顶起来 这样的话船头就越往要下压啊

网友A:
调重心后点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