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三款尾螺距組比較~

楼主(2009-06-19):
ep 200 的尾推螺距組竟然有三款之多~原來的在套机上的螺距組是軸成設計~在下圖中間的那塊就是了~一共是用上了四個軸成~在可見長度畧為長~而軸成口明顯比最右面的大~

而最左面的塑膠件用的是另外一個旁蟹組件~下圖~這個組件一共是二十多元~主要是比較平宜但性能應該不怎麼樣~而軸成同樣也是套机螺距組件的軸成~

所以小弟比較關注的是后两者的性能~
再上圖~左面的那一款用的銅套設計,在虛位測試中可以看右面的那塊虛位十分大~而長度明顯長了一點~大家到知道這對行程量有一定的影響~而右件中的最下面部分可以看到磨去了一點~這是尾推中與金屬件碰撞造成的~雖然這純粹是行程設置時过大而造成~但也的確表明有點勉強~

而在尾推最大行程中也可以看到差別~雖然會用不上~但起碼也要保證有一定余量的行程量~而順滑程度中两者是相若的~但新的尾推件也有要注意的地方~
1.螺絲不能上緊~2.用螺絲胶要小心粘到活動部份,如不用要經常檢查有沒有松脫~3.由於沒有軸成,所以如果尾軸及尾軸螺絲有彎曲會對順滑度大打折扣~4.还有上好后最好上點潤滑油,效果會好上不少,而且會較耐用~

网友A:
我的EP200V2 碰到个问题 尾推收到最里面(靠近尾波箱的地方)蟹爪就会碰到尾推固定座......把行程调小的向外的推力又不够了 晕死啊 怎么办....

楼主:
推力應該是足夠的~可以試試加大轉速減少螺距的方法~
最好是換上的說的那個尾螺距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EP200V2 碰到个问题 尾推收到最里面(靠近尾波箱的地方)蟹爪就会碰到尾推固定座......把行程调小的向外的推力又不够了 晕死啊 怎么办....

尾中联往外拧出一点,外面有螺母夹住的,这样可以加大向外的推力 如果你成功了就PM我一下,还不行的加我QQ教你调

网友:
本人一直在飞V1,其实3者的区别不会太大的。

网友B:
我的V2尾巴问题一直也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V2尾巴问题一直也没解决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碰到过解决不了的EP200尾巴问题,大多数的问题都是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造成的,早期的相关技术资料比较少,给各位模友带去了不少的麻烦与误会,我们也感到歉意。
请先看看这些贴,把显而易见的问题解决,如还没解决,请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些,我们再设法协助解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7078&extra=page%3D1&page=1
http://www.joyrus.com/viewthread.php?tid=667&extra=page%3D1这里是有关震动问题的解决,震动对于尾部的影响非常大。

网友(2009-09-23):
蟹爪就会碰到尾推固定座的问题,懒人可以在尾轴里面拧上一个小螺母,把尾推往外顶出一点来解决。当然最好的是调整陀螺仪行程。

网友:
KIT用楼主照片中最右边那个零件,虚位比用中间那个大很多,容易造成金鱼尾。我换成中间那个就解决金鱼尾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