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2 悬停用木桨可以吗?

楼主(2009-06-19):
木桨说最大转速2400rpm/分
测量悬停时的转速2900rpm,好像有点高。不知可以吗?

网友A:
悬停转速也有这么高?

网友B:
转速好像有点高

网友C:
3D是多少

网友D:
质量好的木桨也很好用

网友E:
放心用吧 悬停没问题的 质量好的温柔3D练习也没问题

网友F:
为什么不行那?

网友G:
可以,钟摆木浆都可以的

网友H:
悬停都不用木桨,那木桨还有何用?

网友I:
爆力3D不行

网友J:
原帖由
palm
于 2009-7-2 12:52 发表
悬停都不用木桨,那木桨还有何用?
说的灰常有道理。真的怕就把螺距设置高点也能悬停了

网友K:
不知道大家在讨论的什么问题,木浆悬停不好吗?

网友L:
肯定可以

网友M:
可以,体会下射桨。

网友N:
LZ你是不是开3D悬停阿?怎么转速这么高

网友O(2009-07-24):
原帖由
palm
于 2009-7-2 12:52 发表
悬停都不用木桨,那木桨还有何用?
经典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