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变频器驱动 单项电机

楼主(2009-06-19):
车床上的电机 都是可以正反转控制的 也就是说电机的两个绕组的 匝数是一样的
通过电容将单项电 改成两项电   在定子产生一个旋转磁场 鼠茏转子切割磁力线 产生电 --磁

也就是说 普通的单项电机 去掉电容 就是一个 两项电机

要是用三项变频器的其中两项驱动 没有电容的  那 是不是也应该运转呢

三项电机 在缺相的时候 也可以运转只是 只是剩下的两项 电流增大 电机的功率也 减少
也就是 三项电机在两项时也可以工作

论坛里的师傅们有三项变频器驱动  单项电机 的吗  要是可以的话  那 电机都不用买啦

有这样做的 能告诉点经验吗
的变频器是380的 不能直接驱动单项电机  还有就是 刚做的变压器 功率太少 不能带550w的电机

急切盼望大家的 回帖

哦对了 我的变频器试了 在只有两个灯泡时 也可以工作  也就是可以驱动 两项 。。

网友:
什么3相电机变单相都是瞎对付,临时救急的招,不是正道,知道就行了。不必太下功夫。

楼主:
是用 三项的变频器 只工作在两项的状态下   将单项电机去掉电容变成两项
这样不就可以匹配了吗

我刚才 用我的变频器试了  单项电机 可以运转
我的变压器太少 频率一高 变压器就带不上了
速度可调 哈哈

楼主:
在3hz 时 转动很平稳 用手都捏不住  哈哈  很好啊

网友A:
启动绕组 和运行绕组 通常圈数不一样 这样产生的磁场也不同 电机运转就会抖动 甚至磁场混乱 很勉强的转起来

楼主:
正在运转中的单项电机

大家 帮忙看看 这样工作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单项电机的相位差 和 三项电的相位差  相差 不大     现在只用其中的两项 也就 一项不工作   这样有可能造成 运转时 电机 三份之二的时间工作 三份之1的时间不工作电机运转不平稳 。。 我现在的变压器功率不行带不起来 低速时 情况很好 高速就不知到啦

变频器 驱动 两路   电路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单项电机 本来就是 两项工作的 也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调整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绕组 和运行绕组 通常圈数不一样 这样产生的磁场也不同 电机运转就会抖动 甚至磁场混乱 很勉强的转起来

车床上的电机都是 正反转控制的  所以 两个绕组的匝数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
不动单相电机的电容试一下,我想应该行。

楼主:
单项电机的相位差 和 三项电的相位差  相差 不大     现在只用其中的两项 也就 一项不工作   这样有可能造成 运转时 电机 三份之二的时间工作 三份之1的时间不工作电机运转不平稳 。。 我现在的变压器功率不行带不起来 低速时 情况很好 高速就不知到啦
要是只接 一项的话 那只有 三份之1的时间在工作电机运转会不平稳吧

网友:
这个我没试过,不过我试过用缺相输出的变频器带3相笼式电机,结果电机也能转,但是启动的时候要踢他一脚,不然就只能左右抖动

网友B:
楼主可真执着,看了好几个帖子,都是阁下的。佩服你的钻研精神!三项变频器是单片机按照一定的算法,向U,V,W三路线圈输出三组幅值相等,相位差为120度的电流,这三个电流在空间上合成一个你设定频率的电流矢量,带动三相电机旋转。如果你想用变频器驱动单相电机,但是这时每相中的电流就不再平衡,也不是你认为的所谓三分之一不工作。因为这是变频器和单相电机都不是按照它们的设计工况运行,对它们寿命和效率都不好。因此不是长久使用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真执着,看了好几个帖子,都是阁下的。佩服你的钻研精神!三项变频器是单片机按照一定的算法,向U,V,W三路线圈输出三组幅值相等,相位差为120度的电流,这三个电流在空间上合成一个你设定频率的电流矢量,带动 ...

谢谢师傅指正啊  、
我改的时候 只考虑了缺相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问题
哈哈 又学习啦

网友:
二手的3相电机很好找啊,淘宝上有,另外坛上经常有弟兄出的。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啊
我用 单项的 换个三项的

网友(2012-09-15):
国人缺的就是敢想,敢想敢干,就是能干!我一分钱没带的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