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新新手可以玩丘比特V3吗?

楼主(2009-06-19):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丘比特V3怎么样?作为一个Very Virgin(特级初炸),从它开始入手会不会太难?谢谢

楼主:
或者雷鸟如何?谢谢

网友:
什么样的新手?

从来没有玩过直机吗,还是玩过LAMA之类的

CUPID的起飞是有一些难度的,不过掌握了单桨的技巧,飞飞也是很好玩的

楼主:
完全的新手,从来没有玩过(电脑上用摇杆玩游戏应该不算吧)。

网友:
越贵越好,

网友:
新手建议购丘比特V2或E004,调机简单点。

网友:
先模拟器,如果觉得不过隐可以LAMA。否则就等着烧钱吧

网友:
建议先上一架LAMA,  等有了基本的手感后再上CUPID或者450.

这是正常顺序,否则很受打击,哈哈

另外,你在哪个城市?  有老手辅导,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容易建立自信

网友:
CUPID-丘比特- V3就是为模型新手入门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丘比特V3怎么样?作为一个Very Virgin(特级初炸),从它开始入手会不会太难?谢谢

的确啊,要LZ真的是个Very Virgin的话,好好选个J,然后开个处是很有必要滴

网友A:
我也是完全新手,入了架CUPIDv2.5到货中

网友(2009-07-29):
当然可以玩丘比特

网友:
我也是,你模拟器差不多就可以上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花多点时间而已,还有花多少少钱,新手飞LAMA也要交学费了(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完全新手,入了架CUPIDv2.5到货中
为什么不入CUPIDv3!

网友:
建议购买九鹰SOLO,现在淘宝上有卖到人民币360(不含邮费),价格很便宜,易损件很少,稳定性好,入门选择这个挺好的。我以前玩过三通的速雷,四通的第一架飞的就是九鹰SOLO

网友: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