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用XTR软件必须上USB加密狗才能玩吗?音频线不行吗 ...
问下,用XTR软件必须上USB加密狗才能玩吗?音频线不行吗?

楼主(2009-06-19):
问题如题,请用过的XD帮忙解答下,在这感谢了!

网友A:
据我所知是的。
不贵,50块左右就有了。

网友B:
淘宝上搜一下 大概2—30元即可买一套

楼主:
多谢解答!
多谢了,还是好人多哈!

网友C:
xtr是需要狗的 可以玩g3.5或者g4 用音频线加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D:
我就是因为用音频线玩的G3.5 ,想玩XTR玩不了。要USB狗才行

网友E:
我的老狗就是玩XTR的,但是却玩不了G3.5和G4.5,游戏杆设置里一切都正常,但是进游戏后找不到油门通道……
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