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尾巴右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6-19):
500esp
配置如下:
电机
:翱翔KV2000 电调:megapower 60HV 动力:A123 6S
斜盘:510×3 陀螺:401(行程110左右) 尾
舵机
:261 舵机臂最里面的孔(往外移会卡行程)
控:DSX7 接收:6100
症状:飞机起飞,尾巴右偏,微调才能保证不飘

网友A:
球头扣拧3圈

楼主:
中立点问题?

网友B:
用401的话很正常

网友C:
是否尾桨太软?

楼主:
原帖由
starmoon
于 2009-6-19 15:46 发表
用401的话很正常
我晕,碳的不软吧,401也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D:
我也是401+261
不会飘。
LZ找潜行帮你调一下吧。

网友E:
 他就知道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