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 6EX的教练功能

楼主(2009-06-19):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设定好了2个控的参数.连接教练线后,开启主控,副控没有反映啊.按说明书上写的话应该是副控自动开启吧.就象用JR控玩XTR似的,一插上就应该亮呀!

各位前辈有碰到够类似情况的吗?我用的是2台2.4G的6EX.

6EX说明书:
教练功能(只限初学者)
T6EXHP的教练功能,通过一根连接线将你的发射器与教练的发射器连接起来,从而让你练习如何飞行。当二台设备用教练线连接在一起时,两台设备都可能操作模型,通常教练的发射器能很好的操作正在飞行的模型(已经对飞行模型设置好程序)。当教练将自己发射器的教练开关打开是,训练者可以控制飞行。当教练将教练开关关闭时,他能够立即完全控制飞行。
如果要将6EXHPT7CHPT9CHP或者14MZ连接起来,要使用微形方接口“微型-微型”(MM-TC)教练线(FUTM4415)。果要将6EXHP连接到一般的发射机,要使用圆形“DIN”连接插头,使用“MICRODIN”(MD-TC)教练线(FUTM4420)。
对应的直升飞机发射器类型为:T6XT7CT7UT8UT9CT9ZT14MZ

如何使用教练功能
1、教练做使用的发射器已经设定好了即将准备飞行的模型的数据。
2、将你的T6EXHP(训练者发射器)的调变模式设定成与教练的调变模式一样。如果教练使用的发射器型号是T7C8UT9Z或者T14MZ,那么将你的设定为PPM,如果其他的FUTABA设备,那么将你的发射器设定成与教练相配的模式。
3、将训练者的天线收回,而教练的天线全部拉出。
4、在发射器关闭状态下,连接两台发射器。(6EXHP的教练线接口在发射器背面的中心)。不要硬插接口,因为教练线有定位块,只能以一个方向插入。
5、打开教练的发射器。不要打开训练者的发射器,因为会自动启动电源,只是不传输信号。设定训练者的舵机反向和微调等与教练的一样。
6、打开模型上的接收器电源。将训练者发射器上教练开关关闭。使用训练者的发射器操作(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等),并且查看舵机的响应情况。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使训练者的发射器得也能得到控制的正确回应。
7、通过来回拨动教练开关来检查没一个微调。模型上的舵机控制应该保持不动,如果舵机有动作,说明训练员者的发射器上的微调设定与教练发射器的微调设定不一致,必须继续调整训练者发射器的微调,直到一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