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车床单项电机有几个电容 可能本来就是三项电机

楼主(2009-06-19):
大家车床单项电机有几个电容  可能本来就是三项电机
我的是bb25的 550w的电机 刚才突然发现 我的电机竟然是两个电容 一个 100uf  一个 18uf   也就是说我的电机本来是 三项的电机 现在加两个电容 在单项下运行

要是这样的话 我再去掉 这两个电容 就是三项电机啦   直接就可以 加上变频器  而不用 再投资买 电机啦

大家帮确定我的这个电机就是三项的电机

旋转

网友:
还是单相电机,两个电容,一个是期的电容,一个是运转电容。

网友:
还是单相电机,两个电容,一个是启动电容,一个是运转电容

网友:
单相电机的启动线圈比运转线圈的线细,不能当三相的用。

网友:
单相电机,两个电容,一个是启动电容,一个是运转电容

网友:
不懂电动机的人飘过

楼主:
确实是 单项的电机  当从 高速停止时 能听到和水 哗啦的一声 我估计是 离心开关
看来只能 找个三项电机的床子换了
换不用花钱啊 买个三项的还的花钱 。。。

网友:
BB25-3上的电动机一个500块 我X 真黑

楼主:
a  这么贵啊  那220v的是不更贵啊
我刚和大连的一个朋友对换啦  他的是3相的天天嚷嚷换我的单项的 今天终于如他所愿了
我是不是 应该 让他多请我吃顿饭啊

网友:
变频器可否接单相电机?有试过的没有?

楼主:
我试过啦 能转
我现在的变压器功率太少
高速变频器就欠压保护
低速很好 3hz时手都捏不住

网友:
电机坏了到哪都能买到。要不了500

网友:
有条件当然是三相的好

楼主:
现在电子锁做完了 等中央10台的馅饼  没事 弄个东西 找个乐子 玩 很好啊
在一起聊聊 可开心啦 哈哈
就是 抵抗力太低 看见坛里面谁又搞什么好东西就想弄  可谁叫俺口袋现在没钱啊

网友:
楼主很搞笑,两个电容是有离心开关的,还没见过三相电机吧 上图才有说服力

楼主:
离心开关在输出轴上啊 拆电机很麻烦啊

网友:
三项电机也好判断,用万用表测每两个相线的电阻,应该都是相等的,通常几欧姆到几十欧姆左右。

网友:
旧货市场两个电容的电机比一个电容的电机贵点.我买了一个550W的150元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师傅的指点啊
我直接和朋友换了 哈哈
这样省心

网友A:
测下项电阻。如果三项平衡的话。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