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的问下,选什么舵机好

楼主(2009-06-19):
610用了一次,想淘汰610,请问3个舵机用9255好还是BLS系列,如果是BLS系列,用哪个型号好,请快快明示。

网友:
BLS253,不然就JR8717,再不然就JR8717HV

网友:
9255的指标已经落后了。虽然全金属齿轮,力量也绝对够,但是速度慢了些。而且价格比BLS系列便宜不了多少,性价比不好。JR8717性能不用说了,就是价格太高,看你自己觉得是否需要了。BLS253绝对没问题,而且也是FUTABA专门为直升机开发的舵机。曾经对比过BLS 253和451,451是车用舵机,参数跟253几乎一样。但是我在想FUTABA为了区分两个产品线,避免亲兄弟打假的现象,应该还是有区别吧?也等高人解答
反正为了保险,买253肯定不会错啦,呵呵。

网友A:
直升机舵机要求良好的回中性和一致性,车嘛稍微偏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反正有前束而且方向可以不断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舵机要求良好的回中性和一致性,车嘛稍微偏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反正有前束而且方向可以不断修正

车虚位大

网友:
451比253的deadband大一點點. 外壳451比較漂亮因為是有印字的鋁壳. 253有付直机用的大圓盤, 451付大T型臂. 所以在直机上253好那麼一点点.

我現在正在淘汰253, 定了JR6315HV, 月底會到. :loveliness:

网友:
全部用620吧

钛金的,NB吧

楼主:
好,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已经叫朋友去拿3个 BLS 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