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越高是不是表示电机效率越高?

楼主(2009-06-19):
转速越高是不是表示电机效率越高?

网友:
KV值高 转速才高

网友:
不是,效率越高表示能量利用率越高,比如热能的损耗上越小,电机效率越高

网友:
最直观的,相同的电压电流 相同的KV 相同负载 发热小的效率高
转速的高低只是用途不同而已,和效率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效率和转速无关,和磁铁材料、导线材料关系甚大。

网友:
同样结构尺寸的电机,转速越高,功率越大,不过也有限度。

网友A:
他可能说的同样kv 相同电压下,负载一样,转速越高,效率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可能说的同样kv 相同电压下,负载一样,转速越高,效率越高!!

同样KV值,相同电压,空载转速就一定相同。负载再一样,显然是转速下降低的电机效率高。没错的。不过,对于同一个电机,在输入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越高,效率也会越高,因为电压高电流就会小,铜损也相应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KV值,相同电压,空载转速就一定相同。负载再一样,显然是转速下降低的电机效率高。没错的。不过,对于同一个电机,在输入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越高,效率也会越高,因为电压高电流就会小,铜损也相应降低 ...

要有条件的.同一个电机有相应的电压标准.也有个最佳效率点.只能说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电压降低电流会达到节能效果.

网友C:
对同一电机而言,在不同转速下,效率可能不同,注意,是有可能不同,但无直接关系~
笼统的说:转速与效率不相关。
与效率直接相关有:铜耗,铁耗,还有电机工艺(如:气隙大小,机械损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同一电机而言,在不同转速下,效率可能不同,注意,是有可能不同,但无直接关系~
笼统的说:转速与效率不相关。
与效率直接相关有:铜耗,铁耗,还有电机工艺(如:气隙大小,机械损耗等)

还有磁耗

网友D:
转速越高,效率越低!!!!!!!

网友:
学习中

引用 网友D:
转速越高,效率越低!!!!!!!

有点糊涂

网友:
KV值一样,则转速一样,如果功率较大,则扭力较大。

网友:
转速与极数有关,一般4极的1400转,2极的2800转,6极的960转。

网友(2009-08-13):
不发热或发热很微的电机效率最高。
效率问题主要是看发热量  能量转换问题

网友:
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同kv值,磁铁的磁场越强,效越高,线圈的电阻越小,效率越高,发热量越小效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