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扭距的无刷电机吗?

楼主(2009-06-19):
我想在潜艇上装个无刷电机,高扭距的那种,不考虑用减速机构,现有20A电调,谁能推荐一个?      没有的话有刷电机的也行     谢了!

网友:
光驱里拆个试试看咯 这个转速比较慢

网友:
低kv值的,相对扭矩要大

网友:
多極內轉子。!!!!!!!!

网友:
极数越多,扭矩越大,直径越大扭矩越大。

楼主:
........没找到.....算了!找了个380的有刷,反正不贵,直接泡在水里。

网友A:
拆个复印机里面的无刷电机,正合楼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个复印机里面的无刷电机,正合楼主要求

   嘿嘿!哪拆复印机去啊,莫非先买一新的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