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潜艇防水的问题

楼主(2009-06-19):
暑假里准备弄艘潜艇玩,请问一下大家的潜艇是怎么防水的?尤其是那舵机,怎么防的水?
  那推进电机呢?
   有两个想法  用个无刷电机,线圈密封后直接泡在水里,不知磁体会不会生锈.....
                             再有用磁传动,分两部分中间用板子格开,也有上边的问题.......
不知大家怎么办的?            说说看,借鉴一下经验....

网友A:
舵机是用一个那种可以弯曲的吸管那样的橡胶管做密封的,磁传动我以前在别人的帖子里发过图,像无刷电机这种比较贵的电子设备最好不要直接浸泡,还有一种是用密封圈,不过还是会漏水,效率估计还不如磁传动呢,强烈支持磁传动

网友:
三百不够买电子设备的

网友:
五百左右,不过你买二手的控会便宜点
电机电调就两百了,还有舵机加水舱

楼主:
有图?发来看看是否与我的设想一样

楼主:
呵呵!遥控器的钱另算  我指的是电调和电机...

网友:
还有要买隔水的盒子 像乐扣乐扣就不错 (广告?!)别买到假货啊?

网友A:
这是我用画图板画的,简陋的很,见笑了

网友:
随便看看吧,还有很多要改进,只是我的想法

楼主:
呵呵!!  想法差不多 ,只是我觉得后部空间小,用2个磁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画图板画的,简陋的很,见笑了

买个磁力泵15元钱,改改就行了,不用自己费劲去做。

网友:
一般用水封就可以做到1~2000米。再深了就要用油浸等压结构,有时候用的是增压的结构,即油跑出来一点不要紧,海水不允许渗漏到电机里面去。
除了磁力、水封以外,水下还可以用液压的方法传动。

楼主:
 都麻烦啊!我想好用磁力传动的,自己车的轴。也很麻烦,合适的磁铁很难找。哎!~~

楼主:
弄的差不多了,用8片磁铁,分2组,一边固定4个,只不过传动不好,磁力泵不好找啊!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只好自己做了,转动扭力不大有可能是我用的磁铁磁性不强吧!

网友:
看我的!

这个好吧,你要吗,加壳就可以玩了
,含7.4及11.1伏锂电,12付水泵(加散热片),及高压水袋,电磁阀门及高扭电及,双向电调,3个舵机及水泵正反控制器,6通接收
,导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用一个那种可以弯曲的吸管那样的橡胶管做密封的

这个叫风琴管:loveliness:

网友(2009-07-20):
电机轴怎么防水呀

网友B:
我自制了一个磁传动的水下推进器,请大家多多指教
http://blog.163.com/dfchen_dgut/album/edit/#p1

网友C:
呵呵,去LOOK了一下,不错,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