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改装

楼主(2009-06-19):
我的固郎直升机带的充电器只能冲一块电池,2200毫安电池充电时间是4个多小时,每次充电半夜都的起来换电池,太不方便。今天找了个电池插座,并排焊在充电器上,哈哈,现在一次能同时冲两块电池了,正好一晚上能充好,不用半夜起床了。现在充上电了,看看明早上电池充的怎么样

网友:
 这样都可以?

网友:
这样电池很危险,尤其是锂电,

网友:
在第二个插座上串联几个小电阻。

网友:
不知道充电器功率够否。

网友A:
这样危险的!!如果一组达到核定电压,一组没达到,还会继续充电!严重点会过充过热冒烟

网友:
只要并联时 电池电源线 和平衡线都对应并联,就不可能出现两组电池电压的不同,建议两组电池放电到电压基本相同时再并联,这样高电压电池对低电压电池的充电电流比较小。

网友:
楼主怎么样两块一起充还可以吧????

楼主:
充电效果还行,目前用着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危险的!!如果一组达到核定电压,一组没达到,还会继续充电!严重点会过充过热冒烟

并联的,两组电压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