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E016,献丑了(11L新增悬停视频,15L新增照片)

楼主(2009-06-19):
这是我的E016,尘封两年,经过最近两个星期的调试,终于又恢复了生机。
说说配置:
XXD无刷电机(KV3300,11T)电调
舵机:E-SKY*4
陀螺仪:RCE500
接收机:R146IP
发射机:FUTABA T9CHP
电池我用的是11.1V 1200MAH和1900MAH(没办法,手头上只有这两种啦),重量相差很大,但是都可以飞。但我觉得,权衡重量和容量,最合适的应该是1500MAH左右的电池。

用电子称称量,飞机不带电池重387克,带了电池就470到530克,比250级别的飞机重,又比450级别的轻,抗风性能比250好,对电池的消耗又没有450那么厉害,这就是我喜欢E016的原因。

总螺距我设为正负8.5度
我在FF9上螺距曲线的设置是:
40  68  78  88  100(悬停模式,目前只用到这个,谁有3D模式的曲线欢迎贴上来供大家参考 )
油门曲线:
0  25  55  80  100
我还不很明白油门螺距曲线应如何配合,上述设置仅供参考,也欢迎拍砖。

尾舵机摇臂上的球头装在内孔,减小虚位,锁尾效果也不错。陀螺感度开到75%,不会追尾。
但是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RCE500突然空中断电,飞机自旋迫降(还好没炸)。类似情况各位有遇见过吗?

舵机摇臂装上球头(我用的是黑鹰的铜球头),虚位大大减少。

我对平衡翼控制杆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如图:
改动后就不会产生干涉了,打舵时旋翼头运转顺畅。
还有就是桨夹的螺丝孔直径比主桨螺丝直径稍大,用热缩管套在螺丝上,恰能填满中间的空隙。另外,用M2.5自锁螺母锁住主桨螺丝比用原配螺母更为安全。
螺旋桨上贴的绝缘胶,是做了平衡后的结果,虽然有些影响市容。

另外,我之所以用塑料十字盘,是因为我的金属十字盘的一个球头被拧断了 另外,金属桨夹似乎只能装碳桨,买来就被我丢在一边了。
E-SKY金属件精度很高,十字盘虚位很小,唯一不足的就是球头是铝制的,而且基本不能拆,硬拆很容易把球头拧断,一部分就断在金属件里边了。
E-SKY全金属旋翼头的三角补正角很大,估计比较灵敏,不稳定,受风影响也比较大。换成塑料桨夹,三角补正角就稍小一点,飞起来更稳一些。
塑料十字盘的球头,有一对是长的,有一对是短的,有谁知道长球头短球头应该分别对应哪个连杆吗?

皮带轮改用黑鹰的,解决了以前皮带从压带轮里跑出来的问题。

我这帖子就当抛砖引玉,欢迎E016/17的飞友也将自己的心得帖上来共享,或者各位有什么疑惑也提出来,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A:
十字航一对长的球头是连接调整大桨角度的,短的是贝尔希拉臂我的就是这样的。电机用的Ek5-0005电调刚换成好盈40A很不错的。

网友B:
同好顶一下
我用2200mah的电池,头罩内加了20克的配重才能压住机头,0006无刷。(塑料机)
正在装第2架副厂金属头尾的二手016,虚位大,球头扣和球头的配合比较松。。。。。。。还不知道飞起来如何,原来买的时候是打算以后用来翻的

另请lz把十字盘舵机臂球头连杆的细节照出来看下好吗?我准备了三个球头连杆,用买的450的球头连杆套件改的,但发现有一个会被前面的舵机干涉,就一直没装。用的是esky0508数字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3388
这是前段时间拍的视频,技术很差,但个人觉得机机很稳,现在熟练后觉得顺手了,也更喜欢它了。:loveliness:

网友:
最好上个视频

网友:
尾舵机摇臂上的球头装在内孔,减小虚位

放那么久都是灰了。不一样改装参考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航一对长的球头是连接调整大桨角度的,短的是贝尔希拉臂我的就是这样的。电机用的Ek5-0005电调刚换成好盈40A很不错的。

恩....理论上应该是这样....长球头相当于放大斜盘的动作量。因为剪型臂本身就起到放大作用,所以连短球头就行了....
但有个问题就是,长球头同时也放大了斜盘的虚位,导致双桨难调。我现在只有将SF摇臂的连杆接在短球头上才解决双桨问题。这样接以后飞机的动作比较柔顺,没有那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好顶一下
我用2200mah的电池,头罩内加了20克的配重才能压住机头,0006无刷。(塑料机)
正在装第2架副厂金属头尾的二手016,虚位大,球头扣和球头的配合比较松。。。。。。。还不知道飞起来如何,原来买的时候是 ...

飞的不错啊!说实话我还停留在对尾阶段..... 我的飞机老是会掉高度,不懂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
舵机摇臂上的球头装在摇臂背面就不会被前边的舵机干涉了。

网友:
我的塑料016买的空机,特意看了下,出厂时,剪形臂就装在斜盘长球头上的,没动他,最近飞二手副厂金属016,虚位比塑料机大,特别是中联和主轴。造成双桨极其难调,调整好后大部分时候无双桨,但有时即便很正常飞行降落,再次起飞都会出现双桨,不管他,下一次也许就自然而然好了

掉高度,也要多调油门曲线试试,总会找到比较稳的曲线。

网友:
顶下,不喜欢ESKY的销售理念

楼主(2009-07-19):
小飞悬停,技术菜,见笑了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5742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我感觉玩016的都是高手,我真的玩不来

网友:
玩016的人,不得不顶一个,这飞机确实搞死人

网友:
013来顶一下。

楼主:
这段时间又开始了无止境的折腾.....

先是偶尔买了几颗辉盛9克,意外地发现其力量和虚位竟远远优于ESKY8克....于是将斜盘舵机统统换成辉盛。由于辉盛在尺寸上与ESKY有点点区别,所以机身要做小小的修改.....换这三颗舵机花了我一个下午。事实证明,换过之后飞机就没那么飘了。

然后是电机意外烧毁,电调也跟着出了问题....然后.....那当然是换新的啦。买了XXD H2213S电机,好盈30A电调。本人焊接技术也菜,光是焊上所有的插头就花了我3个小时,还弄的腰酸背痛。好盈电调在启动和线性上大大好过XXD电调,不过动力输出似乎不够XXD劲暴。

最后还换了原厂金属斜盘,虚位大大减小。

这是我的抽象派机壳,只有一个用途:震动吸能。从这张图上应该可以看的清楚这机壳是怎么固定的。

我练悬停的小场地,两个羽毛球场大小。

飞完再来一张。FUTABA原厂的吊带太贵买不起,我就用ESKY的,反正都一样,咱不在乎FUTABA那个LOGO。

其实E016调好了还是挺稳的(第一次拍视频,手有点抖,油门没控制好,不好意思)。调双桨还要注意一下大桨夹在横轴上是否还有虚位,有一点点都不行,但是桨夹锁的太紧又会运转不顺。

网友C:
我的013换上辉胜9克,就像补了钙,腿脚灵便了,尾巴也不哆嗦了,当然了,只是纵向比,跟450比还是垃圾的很。
原厂8克力量小,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013换上辉胜9克,就像补了钙,腿脚灵便了,尾巴也不哆嗦了,当然了,只是纵向比,跟450比还是垃圾的很。
原厂8克力量小,速度慢。

同感同感!辉盛不愧是做舵机的。ESKY 8克虚位大的很,力量又小,跟辉盛真是没的比。怪不得低价位的舵机很多人选辉盛。哈哈,我有点广告嫌疑。

网友:
我的第一架是ESKY的那款450好像是E013,真的很难飞!!

网友:
舵机对JJ漂移影响真的打吗,我的22E换了不知道能不能好控制些

网友:
认识这个遥控器